[Allegro] allegro16.6 死机问题

楼主(2014-12-24):
现在很多公司给的参考设计都是allegro16.0以上的版本,于是也从15.7升级到了16.6,慢慢开始有点习惯了,但是现在问题来了,布局以后开始布线,布线的时候再微调布局,可移动器件的时候经常就没响应了,然后文件被锁死,windows的提示信息如下。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如何解决,谢谢。

问题签名:
  问题事件名称:        AppHangB1
  应用程序名:        allegro.exe
  应用程序版本:        16.6.0.0
  应用程序时间戳:        50783732
  挂起签名:        d4ee

楼主(2015-04-13):
没人用16.6吗?计算机问题?win7(32位)问题?有的时候还能检查**,有的时候搞两下就无响应了(几十个器件的2层板都会无响应)。
计算机是I3+HD4850,感觉性能应该够用

网友A(2015-06-18):
我也在使用16.6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状况,怎么解决啊?

楼主:
今天再上来顶顶,前几天刚完成了一块稍微复杂点的板子,没出问题,昨天开始搞一个非常简单的2层板,一直在抽风,一动就死,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使用16.6的时候遇到了类似的状况,怎么解决啊?

尝试一下:
PCB Editor->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中选定disable_opengl

网友B:
database check 运行下
另外 你的版本貌似不对
我的16.6 P004从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tabase check 运行下
另外 你的版本貌似不对
我的16.6 P004从来没什么问题

你看看你的opengl选了没有?我disable以后把那个2层小板检查做完也没出现问题了。真是奇怪,前2天做4层板的时候就没出过问题。另外detabase check没有用。
重新装了,16.6,没装升级包,装了050的升级包又是莫名其妙的问题,现在重新装了,一个升级包都没装

楼主:
以前用15.5的时候啥问题也没有,一升级真是乱

网友C:
win7是有点问题的,在XP下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一下:
PCB Editor->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中选定disable_opengl

非常感谢!!!我上次回帖的那天真的很烦躁,当时在网上到处找,后来看别人说disable_opengl,试了确实有效果,从来没卡死过。另外,我公司用的是win7 64位,每次要重启license server,但是自己笔记本装的XP即使没有disable_opengl也没出过卡死现象,也不用重启license server。

请问opengl 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上次回帖的那天真的很烦躁,当时在网上到处找,后来看别人说disable_opengl,试了确实有 ...

OpenGL是Open Graphics Library 的缩写,中文称三维图形标准,是由AT&T公司UNIX软件实验室、IBM、DEC、SUN、HP、Microsoft和SGI等多家公司在GL图形库标准的基础上联合推出的开放式图形库,它使在微机上实现三维真实感图形的生成与显示成为可能。由于OpenGL是开放的图形标准,用户原先在UNIX下开发的OpenGL图形软件很容易移植到微机上的WindowsNT/95上。
OpenGL是个专业的3D程序接口,是一个功能强大,调用方便的底层3D图形库。OpenGL的前身是SGI公司为其图形工作站开发的IRIS GL。IRIS GL是一个工业标准的3D图形软件接口,功能虽然强大但是移植性不好,于是SGI公司便在IRIS GL的基础上开发了OpenGL。OpenGL的英文全称是“Open Graphics Library”,顾名思义,OpenGL便是“开放的图形程序接口”。虽然DirectX在家用市场全面领先,但在专业高端绘图领域,OpenGL是不能被取代的主角。

估计是allegro在图形运算方面卡死了~

网友D(2017-01-03):
楼主,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弄了一整天了,也没个用,有的板子没问题,有的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好烦啊,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