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建工程,芯片为STM32F103VGT6,无法软仿,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4):
请教一下,有人用过STM32F103VGT6吗?

刚新建了一个工程 没办法软件仿真,改成VET6就可以,这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要设置的吗? 启动文件也换成startup_stm32f10x_xl.s了,

:Q

网友A:
FLASH也换下看看;

网友B:
是mdk的问题,mdk软仿dll不支持vgt6芯片,事实上只有stm早期的几个芯片是支持软仿的,之后全部都不支持了

楼主:
我现在硬件还没焊好,那到时硬件仿真,不知能不能跑,担心。。

网友C:
iar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