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的PCB走线

楼主(2014-12-24):
各位大侠:
       想问一下关于PCB走线长度的问题。几个PCB板是通过以太网进行通讯的,通过插槽插到一块大板上,这个大板上的以太网布线的长度。是每个板子。
以太网PHY需要通过以太网变压器,PHY与以太网变压器之间的接口称为MDI接口,也就是介质相关接口(这与MII是相对的)这段是走差分线的。大的PCB板大概半米长。如何走线呢?会不会影响通讯。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对,会影响走线了,大山前端时间回复过一个坛友,如何查找100M不稳定问题。

大山以为,布板的基本功到位,又像楼主一样懂原理图,可以大胆的布板。

貌似楼主关心长度,

简单说,只有隔离变压器后面的线,也就是差分信号了,可以不考虑长度,参考差分走线。
其他,请认真对待吧,尤其是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对,会影响走线了,大山前端时间回复过一个坛友,如何查找100M不稳定问题。

大山以为,布板的 ...

感谢你的回复。
1、例如我是5块板子是需要插到背板上进行通讯的,每块板子上边都是先phy芯片差分线连上网络变压器,网络变压器另一端通过排针接到背板上,然后每一个板的网络变压器出来的线通过背板上的线接到主控板的网络变压器的一端,主控板的网络变压器另一端走差分线接到主控板的phy芯片上。是这么个意思吗?这样就相当于经过两个网络变压器了。会不会影响通讯。
2、各个板子是先经过网络变压器,然后通过排针连接背板上的走线是吗?背板上的线都是跟每个板子的变压器后端连接是吧
3、我主要关心背板的走线长度太长了会不会影响通讯和EMC的影响大不大。背板长度大概0.5米

网友A:
en 明白了,楼主你这个就是差分线了, 距离可以很远的,
就是注意一下差分走线就行了, 如果能留意一下阻抗更好。
大山以为,只要按照差分线走,线别太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大山补充一下,
双绞线一般为100欧-600欧。同轴线好像是75欧(这个已经很少见了。:D)

网友B:
同轴线现在有50Ohm和75Ohm两种,75的一般专用于CATV系统,其他阻抗的同轴电缆已经绝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 明白了,楼主你这个就是差分线了, 距离可以很远的,
就是注意一下差分走线就行了, 如果能留意一下阻抗 ...

对的, 就是用差分线传输。如果是0.5米的距离,走线一般是多宽。这个差分线的间距用8个mil还是根据线宽而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就是用差分线传输。如果是0.5米的距离,走线一般是多宽。这个差分线的间距用8个mil还是根据线宽而 ...

线间距,可以很近,应该因工艺而定,速率不夸张,距离又不远,
大山认为,线间距和线宽不用纠结,放心画就是。
就是注意走线的时候,不要让其他信号干扰就ok了。
楼主,如果真的时间够用,可以研究一下,pcb铜箔厚度,根据线宽长度,研究一下阻抗。
这样,楼主你的心会踏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间距,可以很近,应该因工艺而定,速率不夸张,距离又不远,
大山认为,线间距和线宽不用纠结,放心画 ...

是的,虽然经验论是感觉这个距离,常规的间距是不会有问题,但是心里没底。我看过关于铜箔厚度和线宽还有承载电流的帖子。1oz 10个mil是1A电流。我回去再查一下资料,谢谢大山!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源线,信号线是看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源线,信号线是看阻抗的。

哦,你说的是信号线的阻抗匹配是吧,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你说的是信号线的阻抗匹配是吧,明白了

en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对,会影响走线了,大山前端时间回复过一个坛友,如何查找100M不稳定问题。

大山以为,布板的 ...

大山,问一下光纤模块你了解吗?
1、两个光纤模块通过一个光纤交换机通信,如果这两个光纤不是同一家的型号可以互相通信吗?
2、光纤模块可以通过串口和CPU通信吗?因为我的cpu只有一路以太网,已经用上了,现在还要有一个光纤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