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指针那块学的不大好。这程序问题在哪里?学号1306163212

楼主(2014-12-24):
#include<stdio.h>
int main(void)
{
int *p;
int i= 5;
*p=i;
printf("%d\n",*p);
return 0;

}

为什么在vc++中编译时出现警告,而运行时就出错,参照截图。

楼主:
哦哦,谢谢老师!

网友A(2015-02-13):
看看本版关于指针的讨论,或许有帮助的

网友B:
用p=&i;试试呢

网友A:
这个可以

网友C(2015-07-10):
版主给了解释,不过背后或许有一个东西你需要更深入一点。
就像YYY71cj一样, 指针只是一个“针”,像一个绳子绑了一个节点(地址), 但指针有数据空间吗?
你看看void*指针就又会有些感悟

网友D:
怎么还把学号也挂出来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