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手一碰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4-12-24):
AC, RS, se, TE, Users
做了两次板子,一次是正常的,后面这一次只是移动了一下位置.
发现,晶振不容易起振,即使是起振,单片机也不一定正常工作.但是烧完程序的那一次,基本上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断电后再上电又不能正常工作.
考虑是不是由于复位电路引起的.
这些参数也是一直在用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暂时没办法调试.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3038693\QQ\WinTemp\RichOle\)SFO@[AZCKK8(_OX7[6%DKU.png

网友A:
1、是否打开掉电检测和低压检测的配置字?
2、你选择的晶体振荡器频率多少?你对应的振荡模式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B:
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把振荡模式选成HS

网友D(2015-04-22):
配置位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