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贱,用24V电驱动48V电机。烧电源芯片了。

楼主(2014-12-24):
想试试PWM驱动24V直流电机,但是手头上没有24V电机,只有直流48V有刷电机。
于是,手贱,想去试一下,结果,电机纹丝不动,24V转5V电源芯片被干掉,顺便单片机也报销了。
有点迷惑,如果说驱动不起来不奇怪,怎么会把电源芯片给烧掉了呢?
(没有隔离,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给电机供电)

网友A:
发电了吧?

网友B:
电动机没有工作起来的时候,电流是很大的吧

网友C:
“想试试PWM驱动24V直流电机”、“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给电机供电”
楼主用继电器作PWM?

贴图吧,没图无法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试试PWM驱动24V直流电机”、“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给电机供电”
楼主用继电器作PWM?

继电器提供电和地。mos管通断地来做pw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电了吧?

这个不清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提供电和地。mos管通断地来做pwm。

地是单点连接的。不明白怎么会烧电源,真如宋业科说的发电了?但是电机未动啊。

网友D:
电机不动,产生不了反电动势,电流会急剧上升,直接把电源烧了

网友E:
电机不动,电源直接接线圈

网友F:
楼主你那个VCC5V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那个VCC5V是什么?

VCC实际上是5V,VCC5V实际上只有4.7V(肖特基)。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网友G:
电压翻了一倍,不烧才怪

网友H:
电机纹丝不动,电机相当于短路,电源当然要烧;48V的电机通24V,电机有可能纹丝不动,更有可能是转得慢,时间长了因过流,也要烧电机。电机是电压高了要烧,电压低了,也要烧。既要烧电机,也会烧电源,看电源的容量定。

网友I:
电机没转   导致短路了吧

网友J:
估计是你的电机动不起来,导致电流过大,然后将24V电压拉下来,然后导致你的24V-5V的开关电源占空比变大,然后烧坏开关电源芯片,然后单片机损毁。纯属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纹丝不动,电机相当于短路,电源当然要烧;48V的电机通24V,电机有可能纹丝不动,更有可能是转得慢,时 ...

烧坏的是24转5的电源芯片,不是24v电源啊。

网友K:
只能说你的24V/5V电源设计的太差,要做一下可靠性测试,比如过压、过流、短路等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能说你的24V/5V电源设计的太差,要做一下可靠性测试,比如过压、过流、短路等测试。 ...

24v是开关电源转来的。24转5输入端确实没有加任何过压过流保护器件。
24V转5v电源芯片烧毁,是否真如前面坛友说的电机发电,导致电源芯片过压?

网友K:
转都没有转,哪来的发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估计是你的电机动不起来,导致电流过大,然后将24V电压拉下来,然后导致你的24V-5V的开关电源占空比变大, ...

支持这种说法

网友M:
楼主把24V开关电源、24V/5V电源的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把24V开关电源、24V/5V电源的电路图贴出来才好分析。

电源很简单的,输入没有任何器件保护。

网友M:
取消D101并短接,或LM2576输入Vin脚接个100uF的电解电容到GND。可能是:当24V+被电机负载拉低时,Vin与24V+的通路被二极管D101瞬间关断,结果造成LM2576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取消D101并短接,或LM2576输入Vin脚接个100uF的电解电容到GND。可能是:当24V+被电机负载拉低时,Vin与24V+ ...

对开关电源不熟悉。有这种电压瞬间关断会造成片子损坏的说法?

网友N:
电路设计有问题~~~

只有驱动功率够,12V电压完全可以驱动24V直流有刷电机以一半功率运行。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开关电源不熟悉。有这种电压瞬间关断会造成片子损坏的说法?

对于LM2576只是猜测。如果78M12输出滤波电容很大,远大于78M12的输入电容,23楼电路烧78M12确定无疑。

网友O:
单片机也烧毁了,有可能是VCC在工作的时候的电压高于了5V(单片机的Datasheet上一般有限制电压,约为6V左右,高于这个电压,芯片会被击毁)。
D307是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LM2576只是猜测。如果78M12输出滤波电容很大,远大于78M12的输入电容,23楼电路烧78M12确定无疑。 ...

烧的是2576.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路设计有问题~~~

只有驱动功率够,12V电压完全可以驱动24V直流有刷电机以一半功率运行。 ...

电路图如上面所示,有哪儿需要改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单片机也烧毁了,有可能是VCC在工作的时候的电压高于了5V(单片机的Datasheet上一般有限制电压,约为6V左右 ...

反向钳位,栅极和源极

网友N: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如上面所示,有哪儿需要改进呢?

你是烧电源,明显电源设计不到位,你的电源原理图呢???

网友P:
很脆的电源也许会坏的快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是烧电源,明显电源设计不到位,你的电源原理图呢???

23楼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23楼啊

输出滤波电容用的太大,在断电时 LM2576易损坏。

建议在 LM2576  输入、输出(1,2脚)之间加个反接二极管。

网友Q(2015-09-15):
我可以肯定的说,你的24V降5V芯片最高耐压绝对没超过40V,当你电路在接入48V电机后,并且接入PWM电平,电机端就形成了自感升压,还有你使用的供电电源绝对不是电瓶,这个自感高压吸收不掉,按你24V输入,自感电压应该在75V附近,没炸你MOS管已经万幸了。

网友R:
电机线圈、D305、MOS管、PWM这些组成了一个升压电路,电压超过LM2576最高耐压,导致2576内部开关管击穿,>24V的电压加在单片机上,单片机也烧毁。

网友S:
反冲电动势造成损坏,你的回路路面没有防止反冲电动势对电源部分的冲击叠加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可以肯定的说,你的24V降5V芯片最高耐压绝对没超过40V,当你电路在接入48V电机后,并且接入PWM电平,电机 ...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反冲电动势造成损坏,你的回路路面没有防止反冲电动势对电源部分的冲击叠加消除。 ...

输入端加压敏电阻,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R:
电机线圈、D305、MOS管、PWM这些组成了一个升压电路,电压超过LM2576最高耐压,导致2576内部开关管击穿,>2 ...

不懂开关电源,如何改进会比较好?

网友S:
用二极管来消除,TVS不起作用的。Mos2端也需要二极管,不过,一般内部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二极管来消除,TVS不起作用的。Mos2端也需要二极管,不过,一般内部自带。 ...

二极管应该加在哪辆端呢?

网友S:
加在电机线圈的2端,反向接,另外,你的D305是否能取消,这个正好是CJSENG说的组成升压电路了,对24V电压升压叠加了。可能到48V了。软件部分,也很重要,继电器接通前,PWM应该为0,断开时,PWM也应该为0,这样处理是不会有高压发生的。我不认可没有转动就发出电来这个观点,不旋转怎么有电出来?正确的应该是在PWM的时候或接通断开线圈的时候,产生了反冲电动势。

楼主:
引用 网友S:
加在电机线圈的2端,反向接,另外,你的D305是否能取消,这个正好是CJSENG说的组成升压电路了,对24V电压升 ...

加在电机线圈两端?那我怎么控制正反转呢?

网友S:
在切换电路上做**吧,这个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S:
刚画了一个,这样做,就不会有问题了
采用双刀双投的继电器,2个。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S:
刚画了一个,这样做,就不会有问题了
采用双刀双投的继电器,2个。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看了你的图,在结合H桥电路,感觉少了一个反向二极管,我如果在电源正负极之间加上一个反向二极管,和H桥不就差不多了吗?

网友S:
有反向二极管啊。正反都公用了这个二极管。另外增加了正向二极管(串在电源里,专门给电机供电,不可省),防止正向脉冲对电源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反向二极管啊。正反都公用了这个二极管。另外增加了正向二极管(串在电源里,专门给电机供电,不可省), ...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说的是如果修正我原来的电路图,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Q:
无需加继电器,那是坑人的办法,提升MOS的耐压,你24V供电就用60V的MOS,在2596电源端加自恢复保险自恢复后面接1000W的双向TVS,很多人说TVS没鸟用,不是没鸟用,是自己不会用,OK???   在电压超过TVS的钳位电压后TVS程短路状态,但是注意这个短路时间不是无限长,也只是几MS的时间,如果高压维持时间过长,TVS的结温度就会不断上升直至烧毁,所以前面要加入自恢复保险或者保险丝,这样TVS才能起作用。

网友Q:
注意功率输出部分加TVS是徒劳的,只能提高功率管的耐压来解决正常是双倍电源电压再留些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Q:
注意功率输出部分加TVS是徒劳的,只能提高功率管的耐压来解决正常是双倍电源电压再留些余量 ...

说的是泄放反向电势啊

网友T(2015-12-01):
48V的永磁同步电机应该用那个型号的MOS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48V的永磁同步电机应该用那个型号的MOS管呢?

根据电流、电压、门限等参数要求选择啊。

网友T:
引用 楼主:
根据电流、电压、门限等参数要求选择啊。

峰值电流36 A  持续电流12.7 A  电压48 V   功率380 W

网友U:
学习学习,虽然不是搞这行的

网友V:
电机没转 直接给线圈充电了线圈充满电就相当于一根导线 导线直连不烧掉才怪了

网友W:
觉得和电机关系不大,是前面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