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求助 单片机向大彩串口屏发送指令,串口屏无法接受

楼主(2014-12-24):
情况是这样的:
        我先是用单片机向大彩的串口屏发送指令,串口屏无反应
        怀疑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我就用串口直接发的指令,但串口屏还是没反应
        我用另一个串口接收,另一个串口是可以接收导指令的
        而且我只做了一个画面,一个组态控件,
        调试过大彩串口屏的前辈们遇到过这种纠结的问题么?
        :(

网友A(点评):
你好,我现在也是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为什么。请问你可以把程序发出来看看吗?

楼主:
大家有调试过大彩的串口屏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程序有问题,

网友(2015-03-05):
楼主可以发下串口屏的程序看看吗?最近在搞串口屏,学习下

网友B:
哈哈 解决了就好!!!

网友C(2020-06-27):
应该是你单片机的波特率跟串口屏的波特率不对!检查一下这个看看,祝你好运!

网友C:
解决了你也说一下的什么原因,好让后来者学习一下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发生嘛,不要只问不说!学会共享经验才能让中国发展更快!

网友D:
楼主的逻辑都没搞懂,问题都提的不清楚,这种情况用串口软件测试是最好的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单片机的波特率跟串口屏的波特率不对!检查一下这个看看,祝你好运! ...

是的,一般来说,就是只有这个原因了,串口的配置不对,波特率和数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