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48 怎么用proteus 来仿真

楼主(2014-12-24):
(无正文)

楼主:
void init_ADC(void)
{
        P6SEL = 0X01;
        ADC12CTL9 &= ~(ENC);
        ADC12MCTL0 = INCH_0 + EOS;
        ADC12CTL1 = 0X00;
        ADC12CTL1 += CSTARTADD_0;
        ADC12CTL1 += SHP;
        ADC12CTL1 += CONSEQ_1;
        ADC12CTL1 += ADC12SSEL_0;
        ADC12CTL1 += ADC12DIV_0;
        ADC12CTL0 = ADC12ON + REFON + REF2_5V + SHT0_6;
        ADC12IE = 0;
        ADC12IE |= ENC;
        return;
}

void init_TimerA(void)
{
        TACTL = TASSEL1 + TACLR;
        TACTL += ID1;
        TACTL += ID0;
        CCTL0 = CCIE;
        CCR0 = 500;
        TACTL |= MC0;
        return;
}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void)
{
        int results;
        ADC12CTL0 &= ~ENC;
        result = ADC12MEM0;
        ADC _BUF[nADC_Count] = results;
        nADC_Count += 1;
        //采集40个点
        if(nADC_Count == 40)
        {
                nADC_Flag = 1;
                nADC_Count = 0;
        }
        ADC12CTL0 |= ENC + ADC12SC;
}

//把数据编程要显示的格式。然后写到lcd_Buf中去
void format_Data()
{
        int result;
        unsigned char tmp;
        if(nADC_Flag == 1)
        {
                nADC_Flag = 0;
                for(i=0;i<40;i++)
                {
                        result += ADC_BUF[i];
                }
        }
        result = (int)(((REFVOL*result)/4096-0.986)/0.0000355);
        for(tmp=0;tmp<7;tmp++)
        {
                lcd_Buf[tmp] = result%10;
                result = result/10;
        }
}

#pragma vector = 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_Interrupt(void)
{
        formal_Data();
        adc_Flag = 1;
}

显示子程序
const unsigned char NUM_LCD[16]={
        0x7b,0x12,0x4f,0x1f,0x36,
        0x3d,0x7d,0x13,0x7f,0x3f,
        0x73,0x7c,0x69,0x5e,0x6f,
        0x65};
unsigned char lcd_Buf[LCD_IN_USE];
void init_LCD(void)
{
        char tmpv;
        LCDCTL = LCDP2 + LCD4MUX + LCDON;
        P5SEL = 0xFC;
        BTCTL = BTSSEL + BT_ADLY_1000 + BTFRFQ1;
        BTCTL |= 0x10;
        P3DIR = 0xff;
        P5SEL = 0xfc;
        LCDCTL = LCDON + LCD4MUX + LCDP1;
        for(tmpv = 0;tmpv<7;tmpv++)
        {
                LCDMEM[tmpv] = 0x00;
                LCDMEM[7] = 0x02;
        }
}

void lcd_Display()
{
        char tmpv;
        for(tmpv=0;tmpv<LCD_IN_USE-1;tmpv++)
        {
                LCDMEM[tmpv] = NUM_LCD[lcd_buf[tmpv]];
        }
}

//设置小数点
void lcd_SetRP()
{
        LCDMEM[2] |= 0x80;
}

//lcd初始化
void Adcvolt(void) //进行电压转换时ADC12的初始化
{
        ADC12CTL0&=~ENC; //ENC 为低电平,设置AD控制寄存器
        ADC12CTL0|=ADC12ON+MSC; //打开ADC12,可以进行AD 转换,参考电压选3.3V
        ADC12CTL1=CSTARTADD_0+CONSEQ_1+SHP; //单通道单次转换,采样频率源自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INCH_0; //选择模拟输入通道2
        ADC12IE|=BIT0; //AD 转换中断允许
        ADC12CTL0|=ENC; //转换允许
        ADC12CTL0|=ADC12SC; //开始A/D 转换
}

//A/D 转换中断子程序
void ADC(void) //A/D 转换中断子程序
{
        ADresult0=ADC12MEM0; //转换结果寄存器给了变量ADresult0
        Volttem0=((long)ADresult0*33)/4095; //计算实际电压值
        ADresult1=ADC12MEM1; //转换结果寄存器给了变量ADresult1
        Volttem1=((long)ADresult1*33)/4095; //计算实际电压值
        Volt0=Volttem0;
        Volt1=Volttem1;
}

//TIMERA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_A(void) //TIMERA中断子程序
{
        data0++;
        if(data0>=30)
                data1=1;
        else
                data1=0;
        if (data0>=60)
                data0=0;
        P3OUT ^= BIT3;
        ADC12CTL0|=ADC12SC; //每隔一定时间进行一次转换
}
这是程序 有什么要补充的么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可以试试8.0的,支持的mcu更多,可能有msp430f4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可以试试8.0的,支持的mcu更多,可能有msp430f449

额  安装了也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安装了也没有..

网友A:
如果没涉及到msp430f449自有的一些片上资源,在proteus也可以用类似系列的msp430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