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运用STC12C5A60S2 +LCD1602显示+串口通讯+传感器数据收集+定时器/计数器+外部中断

楼主(2014-12-24):
C语言版本的,还有原理图,帮帮忙吧,

网友A:
问题都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说不清楚

用STC12C5A32S2设计,把LCD1602显示应用进去,同时还要包含传感器数据采集与串口通讯,如果把按键外部中断与继电器控制加进去就更好了,最终的设计功能可自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作业……

那就还是自己动手搞一下吧。 具体有什么问题,再请教可能有人帮你回答问题,你这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还是自己动手搞一下吧。 具体有什么问题,再请教可能有人帮你回答问题,你这太。。。 ...

下面这段程序怎么修改呀,为什么在keil中显示错误?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Vo;                //A/D转换后换算的电压值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ADC */
sfr ADC_CONTR   =   0xBC;           //ADC control register
sfr ADC_RES     =   0xBD;           //ADC high 8-bit result register
                                 //sfr ADC_RESL    =   0xBE;
sfr ADC_LOW2    =   0xBE;           //ADC low 2-bit result register
sfr P1ASF       =   0x9D;           //P1 secondary function control register

/*Define ADC operation const for ADC_CONTR*/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 power control bit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 complete flag        模数转换结束标志位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 start control bit         模数转换                                             ///启动控制位

//转换速度控制位SPEED0和SPEED1,共四种状态,对应四种转换速度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 clocks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 clocks

uchar tCount;

sbit RS=P3^7;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3.7引脚
sbit RW=P3^6;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3.6引脚
sbit EN=P2^7;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7引脚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
Software delay function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
Initial ADC sfr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选择P1.0作为A/D输入通道
    ADC_RES = 0;                    //清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0x10|0x00=0x10:开电源和设置A/D                                     //转换速度
    Delay(2);                       //ADC power-on and delay
}

/*----------------------------
Get ADC result
----------------------------*/
uchar GetADCResult(uchar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0x00|0x00|ch|0x08:选择A/D输入通道,开始A/D转换
    _nop_();         //Must wait before inquiry ,
    _nop_();        //设置ADC_CONTR寄存器后需加4个CPU时钟周期的延时,才能保证值被写入ADC_CONTR寄存器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Wait complete flag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Vo=ADC_RES*5*10/256;                 //Return ADC result(为显示整数,这                                       //里将电压值扩大了十倍)
    return Vo;
}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
        RW=1;
        EN=1;
        DelayMS(1);
        state=P2;
        EN = 0;
        DelayMS(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MS(5);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写数据到1602
{
          LCD_Busy_Wait();
        RS=1;
        RW=0;
        EN=0;
        P2=dat;
        EN=1;
        DelayMS(5);
        EN=0;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写命令
{
          LCD_Busy_Wait();
        RS=0;
        RW=0;
        EN=0;
        P2=cmd;
        EN=1;
        DelayMS(5);
        EN=0;
}

void Init_LCD()     //1602  初始化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6);         //
        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c);
        DelayMS(5);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
{
          Write_LCD_Command(p|0x80);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1602显示
{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
                  Write_LCD_Data(s);
                  DelayMS(5);
        }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
          a[1]=d%10+'0';
}

//写入液晶第二行
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0';
        ge=date%10+'0';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add);
        Write_LCD_Data(shi);
        Write_LCD_Data(ge);
}

//写入液晶第一行
void display1(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LCD_Command(0x80+add);
        Write_LCD_Data(0x30+shi);  //0x30即48(十进制)对应的ASCAII码为字符                                       //‘0’
        Write_LCD_Data(0x30+ge);
}

void main()
{
        Init_LCD();
    InitADC();

        while (1)
        {
                GetADCResult(0);
                Display_LCD_String(0,"dianya:");
                display1(7,Vo);
                Display_LCD_String(9,"V      ");
                DelayMS(1000);
        }
}

网友C:
出现什么问题了?

网友D(2015-02-04):
这代码写的,让人不想看了

网友E:
100元帮你搞定

网友F(2015-03-10):
怎么不用STC15F2K系列做呢,这个官方例程比较多,STC官网的实验箱例程包里有很多,就是给在校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