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裸奔程序,下载到nand,在SDRAM中运行有关的疑问

楼主(2014-12-25):
mini2440,下载使用的是minitools配合superboot进行下载,程序下载到nandflash中。
在makefile中我将-Ttext 设置为0x30000000,minitools中RAM  address也设置为0x30000000,将程序下载到nandflash中,将开发板断电,并选择从nandflash启动,可是程序就是没有运行。
将makefile中的-Ttext和minitools中的RAM  address设置为0x31f00000,下载后就可以正常运行。

因为本人初学,对这个不是很懂,我不理解为什么连接地址设置成0x30000000不能运行,为什么改成0x31f00000就可以了?还是为什么是0x31f00000这个值。

多谢高手不理赐教了

网友A:
可能SP的值设置不正确吧, 你的SP是指向哪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