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 designer 关于删除一根线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我是第一次画板子,有些地方可能不懂。
因为有线布错了,所以想删除掉这一根线,鼠标点击然后按delete ,但是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如下图,点击之后不是显示选中状态,而是跳出一个框,这种状态下就没法儿删除了已经被这个情况折磨好久了,实在受不了了,求问大神们,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需要你选择,IC和铜线,到底删除哪一个。

果然是头次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你选择,IC和铜线,到底删除哪一个。

果然是头次画板。

:Q啊我真是太蠢了,太谢谢您了!可能我脑子短路了吧。。

网友B:
双击u4锁定,可以直接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