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debug时报错!

楼主(2014-12-25):
我用cw10.6新建的工程,在debug程序的时候总是提示这个错误,请问如何解决!Failed to resume target process.
Downloading binary to target...

网友A:
我也出现这现象,帮顶一下,希望有人回答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调试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例程也会报错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这现象,帮顶一下,希望有人回答解决这个问题。

请问你调试哪个程序、选择哪种仿真器时遇到的这种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调试哪个程序、选择哪种仿真器时遇到的这种问题呢?

我用的是PE  芯片是KEA128  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手上有一个官网demo板,用这个板现在程序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你调试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例程也会报错码?

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PE  芯片是KEA128  程序肯定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手上有一个官网demo板,用这个板现在程序是OK的 ...

贴个最小系统原理图吧?
如果无法下载首先得检查DEBUG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最小系统原理图吧?
如果无法下载首先得检查DEBUG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

:L这个图片被压缩的放大无法看清了。

如果你是要SWD方式烧写程序,那么建议:
SWD_DIO上拉电阻
SWD_CLK下拉或悬空
Reset_b引脚上拉10K电阻,对地并100nF电容
NMI_b引脚上拉10K电阻(默认低电平触发的不可屏蔽中断,如果引脚足够用不建议用作其他功能)

SWD口接上VDD、SWD_CLK、SWD_DIO、Reset_b、GND这5个引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被压缩的放大无法看清了。

如果你是要SWD方式烧写程序,那么建议:

原因找到了 是NMI管脚没有上拉的原因,多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是NMI管脚没有上拉的原因,多协议!

问题找到了就好,很多刚接触Kinetis微控制器的工程师朋友们都遇到过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