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热敏电阻传感器 精度容差和精度规格区别

楼主(2014-12-25):
omegaNTC传感器选型时候遇到,互换性容差为±0.1℃,精度规格±0.1%,概念上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吗?具体如下,请各位不吝赐教C:\Users\japhychiang\Desktop\捕获.JPG

楼主:
图貌似没上,接着来

网友A:
其实就是一致性,或者说初始精度

网友A:
真正到了应用电路,还得考虑和NTC分压或者对比的精密电阻以及ADC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