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等长线的等长具体怎么等长?

楼主(2014-12-25):
ddr2的等长线:
比如说数据线加了阻抗匹配。前面分组EBI_D,后面分组DDR2_D。等长是说EBI_D+DDR2_D等长,还是说一定要EBI_D等长且DDR2_D等长。

前面一种是整体等长,要求比较低;
后面一种是有分段的地方都要等长,要求比较高。而且总长度肯定会比前一种更长。

地址线因为没有阻抗匹配就没这方面的问题,总体等长就可以了。

应该怎么等长呢,谢谢

另再问个:133MHz的频率总长度一般控制多少mm正常呢。

网友A:
EBI_D+DDR2_D等长。
另外,DDR2的数据线貌似不要加匹配电阻的,有ODT。
反倒是地址线要加。
走线长度一般在你的主控的datasheet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I_D+DDR2_D等长。
另外,DDR2的数据线貌似不要加匹配电阻的,有ODT。
反倒是地址线要加。

突然发现其实还是分段等长比较好,不然还要去加,然后看下有没有等长,。如果分段不等长再整段等长。

主控芯片datasheett里: ODT (On-die Termination) Not Supported  。所以ddr2数据线还是要匹配。地址就不搞了。没那么多地方。而且官方配的demo也是数据线要加电阻,地址线不用

走线长度主控的datasheet里没找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其实还是分段等长比较好,不然还要去加,然后看下有没有等长,。如果分段不等长再整段等长。

主 ...

为何地址线不用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