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助】FPC(软板)用AD10怎么画,是和画硬板一样的吗?

楼主(2014-12-25):
画个简单的软板,用来将主板上的LED灯接出来。
1、是否跟画PCB硬板的方法一样?
2、如下图,FPC的接头部分(框出来的部分)怎么画?

3、问个小白问题,上图中黄色部分是不是敷铜了,而接头处部分没有敷铜?

感谢大神们不吝赐教!!

看不到
看不到之前的满意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这种样子,画个箭头写几个字,搞定!

感谢大神指教!
另外弱问一句,补强是不是指 IC的焊接位置加强FPC硬度,方便焊接;
如果在顶层焊接IC,就在底层补强; 在底层焊接IC,就在顶层补强?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2015-05-12):
:P还有一个想不通的是,AD软件能3D显示FPC变形,但应该怎么处理才能弯曲?

网友B(2016-11-13):
单层 还是双面?
单层是同面,还是异面?
单层的话, 你画一个外形,沟通好线间距,线宽,铜厚,厂家可以帮您搞定,你要先选好排线插座。
双面的话,就跟画硬板是一样的,另外,焊接器件的反面,补强就OK了。

网友C(2018-05-29):
画FPC板注意事项:

1,外型不要走直角或者尖角,建议做成圆弧。
2,线路不要做成直角或者尖角,建议做成圆弧走线。
3,需要加硬的区域最好是用CAD画框标识出来,旁边写上用什么材料多厚,比如:加不锈钢补强,0.2mm厚,总厚度0.3+/-0.03mm这样

网友D(2018-12-15):
引用 网友C:
画FPC板注意事项:

1,外型不要走直角或者尖角,建议做成圆弧。

楼主图中红色方框是用敷铜方式嘛?

网友E(2022-02-11):
借此帖追问下,补强用AD10可以表示出来吗?还是需要CAD中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