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4-12-25):
为什么stm8s003下载不了程序啊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一下啊

网友A:
跟你的名字有关。。
电源不稳定?

网友B:
SWIM的一端没有回复另外一端,检测你的板子,STM8s、电源、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接口电路,是否使用外部看门狗

网友:
st link接线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