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推挽的热耦合问题

楼主(2014-12-25):
大神,
  做个PNP+NPN的功率推挽,用小功率BJT来消除交越失真。
  为了达到好的性能,需要用到热耦合。即小功率BJT和大功率BJT热耦合起来。
  将所有的BJT放在一块散热片上,但 小功率BJT是T0-92的,貌似不好热耦合。用导热胶全粘在一起?这样处理后续维修是个麻烦事。
  各位一般都如何安装的,怎么样保证可靠性呢?
  第一次搞这种,怕出问题,先来问下大神。
  十分感谢!

网友A:
要使得各个管子仅可能温度一样,只能这样了。

网友B:
紧贴同一块散热片,看看如何

网友C:
用金属弹片固定在同一散热片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弹片固定在同一散热片上,

这个是最好的方式。。摘掉弹片就可以维修,很方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弹片固定在同一散热片上,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弹片固定在同一散热片上,

多谢,
  郁闷的是。。。。目前找的是TO-92的封装。需要一个耐压100V的PNP小功率管子,TO-126封装的。大神有推荐么?

网友F:
你很劳累呀!…交越失真?给点偏置比你忙了半天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