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IFO发送中断

楼主(2014-12-25):
各位大神,请问用FIFO发送中断里面如果没有将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即SciaRegs.SCIFFTX.bit.TXINTCLR=1;没有在发送中断函数里,那会不会一直不断的进入发送中断?

网友A:
SciaRegs.SCIFFTX.bit.TXINTCLR=1
你先看看上面这个中断标志位是需要软件清除还是硬件自动清除
这个说不好   注意是否有默认的中断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