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单片机GPIO+ADC(时间常数法)粗略检测电容值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系统电池供电,电压2V5左右可变,期望使用一个GPIO给 电容//电阻 的组合充电,然后GPIO突然变成高阻态,使用ADC来检测电容电阻的放电时间,GPIO翻转的时候检测一下电容电压,然后不停检测ADC,待电容电压下降到63%,经过的时间T就是RC时间常数,从而计算出电容值。由于单片机工作频率和待测电容范围的原因,放电电阻只能限制在1K~10K之间,目前使用1K。
电路如下图,GPIO拉灌电流能力不足,Q1用来快速给C充电。又由于ADC的输入电阻大致为1K欧数量级,直接接在C上会影响放电的等效电阻,因此拟增加一级射极跟随器Q2电路,将ADC的影响最小化。

但是问题来了,经过两级三极管,本来不高的系统电压2V5已经降低到2V左右,三极管Q2没有正确的工作点,无法完整跟随C的放电曲线(②点和①点的曲线不同,②点才放电到0.7V的时候,①点已经由于Q2不导通变成0V了)。 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低成本的解决方法?

蓝色为1K//1uF正常放电曲线,黄色为射极跟随器后畸变曲线。

楼主:
现在初步计划增加一个高输入阻抗的比较器来工作,首先用ADC采集放电前电容满电压的值(与ADC输入电阻大小无关),然后ADC关闭,端口高阻态,再使用DAC输出一个63%的电压给比较器1端(高阻),放电时将电容接在比较器2端(高阻),用比较器来比较阀值。但是廉价单片机又没有DAC。苦恼……

网友A:
没有DAC,使用固定基准电压好了。
你知道“放电前电容满电压的值”(测量出来的),知道放电到基准电压的时间(测量出来的),还知道基准电压值和放电电阻,又有单片机,就可以计算出电容量。
甚至“放电前电容满电压的值”都不必测量,直接由基准电压控制即可(例如采用基准电压的二倍)。

网友A:
如果“放电前电容满电压的值”固定,那么仅需要测量放电时间,单片机的工作也变得很简单:用查表法即可得知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放电前电容满电压的值”固定,那么仅需要测量放电时间,单片机的工作也变得很简单:用查表法即可得知 ...

您是说不管放电时ADC增加的等效R值是多少,电路有多少非线性元素,只要电路固定、可重复,最后成型后用软件标定一下即可?

充电时间很短,不一定是固定值,都是按照百分比来的,充95%,就按照95%为满电值来判断,就是说ADC前后检测两次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不管放电时ADC增加的等效R值是多少,电路有多少非线性元素,只要电路固定、可重复,最后成型后用软 ...

我是说,根本不必使用ADC,也不必标定,只需要计算。

既然我说不必使用ADC,那就根本不必测量电压。

“充电时间很短,不一定是固定值”
你就让电容充电到一个固定值好了。只要充电电源内阻足够小,电容必定充电到固定电压,即充电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