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sp430f149 的程序,求帮改错

楼主(2014-12-25):
(无正文)

楼主: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x14x.h"

void init (void);//初始化
void yalichuanganqiinit();
void yuchuliinit();
void chengzhongjijiaiinit();
void Jianpaninit();
void shumaguanxianshiinit ();
void A/D zhuanhuan();
void BCDmazhuanhuan();
void qingchu();
void qupi();
void leiji();
void duquzhongliang();
void duqudanjia();
void jisuanjine();
void jianpanfenxi();
void xianshizhongliang();
void xianshidanjia();
void xianshijine();
void yalichuanganqiinit()
{
}
void yuchuliinit()
{
}
void chengzhongjijiaiinit()
{
}
void Jianpaninit()
{
}
void shumaguanxianshiinit ()
{
}
void A/Dzhuanhuan()
{
}
void BCDmazhuanhuan()
{
}
void qingchu()
{
}
void qupi()
{
}
void leiji()
{
}
void duquzhongliang()
{
}
void duqudanjia()
{
}
void jisuanjine()
{
}
void jianpanfenxi()
{
}
void xianshizhongliang()
{
}
Void xianshidanjia()
{
}
void xianshijine()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yalichuanganqi ();
yuchuli ();
chengzhongjijia();
Jianpan();
shumaguanxianshi ();
}
}
void yalichuanganqi ()
{
A/Dzhuanhuan();
BCDmazhuanhuan();
}
void yuchuli ()
{
qingchu();
qupi();
leiji();
}
void chengzhongjijia()
{
duquzhongliang();
duqudanjia();
jisuanjine();
}
void  Jianpan()
{
jianpanfenxi();
}
void shumaguanxianshi ()
{
xianshizhongliang();
xianshidanjia();
xianshijine();
}

网友A: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x14x.h"

void init (void);//初始化
void yalichuanganqiinit(void);
void yuchuliinit();
void chengzhongjijiaiinit();
void Jianpaninit();
void shumaguanxianshiinit();
void ADzhuanhuan();
void BCDmazhuanhuan();
void qingchu();
void qupi();
void leiji();
void duquzhongliang();
void duqudanjia();
void jisuanjine();
void jianpanfenxi();
void xianshizhongliang();
void xianshidanjia();
void xianshijine();
void shumaguanxianshi();
void  Jianpan();
void yalichuanganqi();
void yuchuli();
void chengzhongjijia();

void yalichuanganqiinit()
{
}
void yuchuliinit()
{
}
void chengzhongjijiaiinit()
{
}
void Jianpaninit()
{
}
void shumaguanxianshiinit()
{
}
void ADzhuanhuan()
{
}
void BCDmazhuanhuan()
{
}
void qingchu()
{
}
void qupi()
{
}
void leiji()
{
}
void duquzhongliang()
{
}
void duqudanjia()
{
}
void jisuanjine()
{
}
void jianpanfenxi()
{
}
void xianshizhongliang()
{
}
void xianshidanjia()
{
}
void xianshijine()
{
}
void main()
{
// init();
  while(1)
  {
    yalichuanganqi();
    yuchuli();
    chengzhongjijia();
    Jianpan();
    shumaguanxianshi();
  }
}
void yalichuanganqi()
{
ADzhuanhuan();
BCDmazhuanhuan();
}
void yuchuli()
{
qingchu();
qupi();
leiji();
}
void chengzhongjijia()
{
duquzhongliang();
duqudanjia();
jisuanjine();
}
void  Jianpan()
{
jianpanfenxi();
}

void shumaguanxianshi()
{
xianshizhongliang();
xianshidanjia();
xianshijine();
}
全是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x14x.h"

能帮修改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帮修改下么

那就是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改好的

好吧
你知道为什么 我用IAR 生成 HEX 文件为什么只有 1KB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
你知道为什么 我用IAR 生成 HEX 文件为什么只有 1KB么

你这里面只是声明一个程序,并没有在里面写相应的代码啊,HEX文件小也是理所应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面只是声明一个程序,并没有在里面写相应的代码啊,HEX文件小也是理所应当的 ...

也就是说 烧录到芯片中也无法运行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烧录到芯片中也无法运行是么

当然不能运行,还有你的设置有问题,我编译出来是8K多,你仔细看看IAR怎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能运行,还有你的设置有问题,我编译出来是8K多,你仔细看看IAR怎么用吧 ...

好吧 ,反正这程序也不能烧录芯片

网友B:
qupi();去屁 leiji();雷击...这函数名真是通俗易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