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如何使用三极管实现简易的欠电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4-12-25):
我用9V锂电池和LM7805组成了稳压电路,目的就是实现便携。在当锂电池电压降至7V以下时,希望电路能切断,以保证稳压电路正常工作。用三极管实现,仿真我做了一些,但感觉效果不好,求问大神。

网友A:
用1个NPN和一个PNP的三极管及若干电阻电容就可以实现,首先电池输入端经过电阻风压判断NPN三极管Q1是否导通(7V是导通的临界点),Q1的集电极通过电阻接PNP三极管Q2(功率根据负载选择),Q2的射级接电池,集电极接7805的输入端,主体思路是这样,你试试看,就是在7V临界点可能会出现波动。

网友B:
要避免临界点附近的波动,稍加一点正反馈(施密特电路)。

网友B:
9V电池加7805来供电,效率稍嫌低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个NPN和一个PNP的三极管及若干电阻电容就可以实现,首先电池输入端经过电阻风压判断NPN三极管Q1是否导通 ...

请问,你的意思是Q1的集电极导通后使Q2导通?这是我画的仿真图,但Q2貌似不管Q1导通与否,只与其基极上的压降有关不是么?

网友C:
搜google或bing: Schmitt Trigger,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D:
这个楼主可以尝试一下NE555,体积很小的,如果用三极管恐怕效果有些不尽人意

网友E:
7805还是不要用了,用UC3843做BUCK比较合适,做成浮地输出的,即可解决IC供电的问题,效率很高

网友E:
而且你用3843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欠压电路也可以免了,输入电压低到一定程度,IC自然就不工作了

网友F:
3L说的,后接施密特电路,不然效果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而且你用3843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欠压电路也可以免了,输入电压低到一定程度,IC自然就不工作了 ...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楼主可以尝试一下NE555,体积很小的,如果用三极管恐怕效果有些不尽人意 ...

这个之前也接触过,有点忘了,再去看看

网友G:
简单三极管比较会受温度影响,建议用TL431配合三极管。

网友H:
不知道运放怎么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去看看

UC3843,启动电压8.5V,截止电压7.5V,所以可以省掉欠压保护电路,此IC在你这个电源里面堪称完美,你用线性稳压那效率简直是惨不忍睹,光是你那散热片的体积就比得上BUCK电路的体积了

网友I:
哈!…很热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网友J:
试试这个

网友K:
用LM2596-5.0更简单。

网友L:
17楼的挺好,就是Q2的B极E极少了个电阻。R1也可以改大一点,更省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之前也接触过,有点忘了,再去看看

只有尝试了才能知道可行吗,记得到时将最终采用的图上传一下,以便其他坛友使用借鉴

网友M:
如果只用三极管,很简单就实现了,根据电源电流大小选取pnp管,作控制开关,然后一个三极管+2电阻组成基准源,接在pnp基机,再并个电容,加个E-->B供电电阻,搞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17楼的挺好,就是Q2的B极E极少了个电阻。R1也可以改大一点,更省电。

稳压管要选什么样的型号?6.8V加三极管基极正向电压0.5V-0.7V有点偏差,而且稳压管两端电压小于6.8V时还是会有漏电流引起Q2微导通甚至饱和吧?我觉得不好理论计算还要调试。

网友N:
电流低的时候稳压管的电压要比标称值低很多的。。。。。

楼主:
得到这么多用心的回复,很是兴奋,可惜这两周要忙考试了!考完马上奋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稳压管要选什么样的型号?6.8V加三极管基极正向电压0.5V-0.7V有点偏差,而且稳压管两端电压小于6.8V时还 ...

低压关机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准确的电压值啊;
都用7805了,想必对效率要求也不会高到哪去,还在乎稳压管的这点电流么。
不同的产品要求,有不同的电路实现;考虑的方面有成本、稳定性、功耗、元件占用空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低压关机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准确的电压值啊;
都用7805了,想必对效率要求也不会高到哪去,还在乎稳压管 ...

不知道楼主是做项目还是做自用的东西。
即便是做实际项目,稳压管相对用量很多的TL431价格上应该不会差别很大吧?

网友O:
用两个PNP三极管做施密特触发器,控制PMOS场管的开启与关闭,很简单的电路。

前些年做过类似的电路,9V叠层电池低压截止保护,截止保护后电路的静态电流小于5uA。
回差电压一般在0.2 ~ 0.5V间。

网友O:
用7805稳压,电压低至7V时,还有稳压作用吗?应该用LDO 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两个PNP三极管做施密特触发器,控制PMOS场管的开启与关闭,很简单的电路。

前些年做过类似的电路,9V叠 ...

手头没有PMOS管,用了三极管和继电器,调电阻参数花了不少时间,效果不太好,回差电压大。请问如果可以,能提供你之前实现的电路图吗?感觉自己的设计水平还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用7805稳压,电压低至7V时,还有稳压作用吗?应该用LDO 比较好。

LD0是什麽。。?

网友P:
引用 网友D:
这个楼主可以尝试一下NE555,体积很小的,如果用三极管恐怕效果有些不尽人意 ...

555怎么弄不太明白

网友Q(2016-04-30):
看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R(2017-02-27):
这类电路,电流负载上不去的,

网友S: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