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地问题

楼主(2014-12-25):
小弟设计了一块单片机上 ,上面有4-20mA输入,串口通信,开关量输出等。使用稳压电源和金升阳隔离电源两种电源供电。串口和开关量输出都用光耦进行隔离。现在的问题是,稳压电源和隔离电源的地要不要接地?如何接?大侠们帮忙下~

网友A:
都可以接地,只是隔离效果没有了

网友B:
您好!由于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无法确定电源分别是给谁供电的,以两个电源之间的连接关系,简单的建议如下:
1、建议数字地跟模拟地一定要分开,避免干扰问题。
2、开关电源的输入和输出大都是浮地,并不强制要求一定要与系统地或者大地相连,如果担心长期浮地带来电荷的累积,可以考虑通过Y电容接地,大小从22-100pF都可以。
3、如果同属同一部分系统只是给不同的器件供电,接地接在一起是没有影响的。
4、如果是想要把输入和输出的地接在一起,正如楼上所说,对开关电源的性能是没有影响的,只是系统不隔离,确认下对信号的传输有没有问题就可以啦。

网友C:
如同楼上所说,一般来说。。。小系统基本没什么影响,随便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由于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无法确定电源分别是给谁供电的,以两个电源之间的连接关系,简单的建议如 ...

版主回复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