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软件解码问题

楼主(2014-12-25):
dsp采集到的信号波形(50kHz)如下图,1024个点(已经经过了硬件滤波放大等调理电路),正脉冲或负脉冲为1,其余为0,需要用软件实现提取0、1数据,
但是基线 不是理想的,有无哪种方法计算出动态基线的值,图中红线画出的示意基线,大家给帮忙看看,谢谢!另外这种波形通过软件滤波器可以处理好吗?

网友A:
你先找找什么原因导致直流分量的变化   不是一个稳定的值
你的硬件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觉得如果采集没问题
那就是硬件的问题   经过电容隔直之后   加入稳定的直流分量   然后采集
软件方法就不知道了

楼主:
硬件经过隔直电容后进行了高通滤波,低通滤波以及程控增益电路,AD之前加的+2V的直流偏置电压,这是硬件处理后比较不理想的信号,但是也要能用软件进行解码,之前做控制,没涉及过方法问题呵呵

网友A:
用软件肯定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个人觉得可以通过判断波形数据的范围内的上升和下降提取出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B:
如果是离线分析可以用filtfilt ,详见matl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肯定是可以提取出来的
个人觉得可以通过判断波形数据的范围内的上升和下降提取出上升沿和下降沿 ...

谢谢版主了,提取上升沿下降沿还要滤除其中的反冲信号,不然误判了,我再好好考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了,提取上升沿下降沿还要滤除其中的反冲信号,不然误判了,我再好好考虑了。 ...

加油   有好的思路了   记得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