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将一个正弦波的幅值强行拉高

楼主(2014-12-25):
现在有一个幅值为1V的正弦波,如何做才能将其幅值强行拉高到5V呢?简单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5V能够实现吗?

网友A:
只能使用一个电压放大倍数为5倍的放大器。

网友B:
用三极管或者运放放大5倍,没办法简单上拉的

网友C:
三极管,运放,变压器均可,电阻不行

网友D:
同意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使用一个电压放大倍数为5倍的放大器。

谢谢您的回答。我上面假定的是1V的正弦波,如果正弦波的幅值不确定的话,用运放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

谢谢。变压器太贵了,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三极管或者运放放大5倍,没办法简单上拉的

谢谢你的赐教。用三极管的话,需要工作在放大区吧。如果改正弦波的幅值不确定的话,哪个方法更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运放,变压器均可,电阻不行

谢谢您的回答。假如该正弦波的幅值不确定的情况下,哪种方法比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谐振

谢谢您的赐教,可否在详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上面假定的是1V的正弦波,如果正弦波的幅值不确定的话,用运放还可以吗? ...

如果输入正弦波幅度不确定,经放大器后输出的幅度也不确定,但必是输入幅度的5倍。

如果输入正弦波幅度不确定,又要输出正弦波幅度为确定的5V但频率相同,也有办法,但相当麻烦。

网友B:
就是所谓限幅放大器,就自动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值调整放大倍数的,确实做起来麻烦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假如该正弦波的幅值不确定的情况下,哪种方法比较好呢? ...

Y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正弦波幅度不确定,经放大器后输出的幅度也不确定,但必是输入幅度的5倍。

如果输入正弦波幅度 ...

嗯嗯,谢谢版主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所谓限幅放大器,就自动根据输入信号的幅值调整放大倍数的,确实做起来麻烦些 ...

谢谢指导。非常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Y运放

谢谢

网友H:
使用运放搭一个加法器+放大电路即可

网友I:
实现AGC反馈。N年前在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现AGC反馈。N年前在使用了。

嗯嗯,谢谢指导,这个方法比较强大,目前搞不定,不过还是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