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解

楼主(2014-12-25):
AD, LED, adf, AI, AN
使用keil4.6,load后出现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网友A:
重新安装程序试试,是不是组件丢失了

网友B:
这个重装啊,应该可以

网友C:
这应该是设定的问题,重新安装NuLink driver,选择NuLink,接著重新设定里面的选项。

网友:
遇到问题直接重新安装试试,不行就清理垃圾继续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