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回比较器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4-12-25):
滞回比较器可以消除比较器抖动。缺点是什么?

超高速比较器如果加滞回,那就失去了超高速的意义了吧?

网友A:
还可以强化输出端,以及提高比较器的灵敏度。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比较器都有误判。

网友C:
超高速比较器如果加滞回,并不失去了超高速的意义. 响应信号变化的延迟还是很小.
是让输出更稳定了.  当然, 你得根据应用来合理设计滞回范围, 以减少误判范围.

网友D:
看场合了,会带来一定的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高速比较器如果加滞回,并不失去了超高速的意义. 响应信号变化的延迟还是很小.
是让输出更稳定了.  当然, ...

比如3个ns的比较器。加了滞回,会导致什么样后果?
还能保证比较器响应速度是3n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场合了,会带来一定的延时

延时好像不太可怕,怕的是 之前可以响应3ns的输入信号沿,加了滞回之后,只能响应5ns的输入信号了

有这个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强化输出端,以及提高比较器的灵敏度。应该是这样的吧。

提高比较器灵敏度?
不是降低灵敏度吗? 让比较器 不响应 输入信号的波动,这不是降低灵敏度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延时好像不太可怕,怕的是 之前可以响应3ns的输入信号沿,加了滞回之后,只能响应5ns的输入信号了

有这 ...

这个应该没有影响,只要比较点没有干扰

网友E:
迟滞是指的电压变化上的迟滞。高速是指的反应时间。

网友F:
滞回比较器可能的缺点是:输出波形与输入波形比较,相位滞后、占空比发生了改变。迟滞电压越大,相位滞后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