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而窄的蛇形走线可做保险丝?

楼主(2014-12-25):
为什么而窄的蛇形走线可做保险丝?一直想不通呢......

网友A:
因为细,所以电阻大,且容易被烧断,

网友B:
不一定非是蛇形的···

网友C:
用细线当做保险,更深层的用意又会在哪里呢,想不通

网友D:
细线的载流能力较弱,在一段长细线处电阻较大,所以热量集中(为什么,想想欧姆定律),更容易烧断,而布成蛇形线更可以节省PCB面积。

网友E:
想不通…哈哈!有意思!

网友F:
铜层薄,直径细,电阻细,稍有大电流,产生的热量就烧断了,我猜是这个原因,但烧了后,还原不了啊

网友G:
铜丝烧断时间比保险丝长,如果烧断前,设备不会损害,那么就可以代替保险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细线当做保险,更深层的用意又会在哪里呢,想不通

保险丝啊,就是要在该断的时候要断啊,而且还得快。

网友I:
LZ应该是在纠结蛇形

楼主:
我就是在想为什么蛇形能当保险丝?

网友J:
以前见过蛇形走线

网友K:
没有直接用过 ,但是体验过,有次一个110v的设备 误加了220v,立马 电源坏了.后来发现很庆幸, 只是把变压器输出引脚的铜箔烧掉了.刚好那段比较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保险丝啊,就是要在该断的时候要断啊,而且还得快。

这是PCB线路,如果当成保险丝使用的话直接把线烧断,电路就无法工作,后期怎么维护维修?修好后未必有之前的保护性能。应该没有那个土豪是这么设计产品的吧:lol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是PCB线路,如果当成保险丝使用的话直接把线烧断,电路就无法工作,后期怎么维护维修?修好后未必有之 ...

土豪才不这么干呢。

网友L:
这种设计一般是在低成本的民品上,也是在大电流端,坏了就更换,不用焊接省了保险丝费用,又不至于冒更大火!有能力就在焊个保险丝

网友M:
民用的一次性产品。。。

网友N:
这样做是不是为了降低产品成本,增加售后服务维修的费用?商家比较黑!

楼主:
我是在看蛇形走线的功能的时候看到这一条 没理解到 呵呵

网友O:
防止失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