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UBUNTU12.04上编译LTIB出错

楼主(2014-12-25):
编译LTIB时,在“./ltib”一步出现错误,host_config.log内容如下:
Processing platform: Host support packages
============================================
using /home/fatcat/ltib/config/platform/host/ltib.preconfig

Processing: fake-provides
===========================

Processing: mkspooflinks
==========================

Processing: distcc
====================

Processing: ccache
====================

Processing: m4
================

Processing: bison
===================
Build path taken because: no prebuilt rpm,
Testing network connectivity
OK GPP:

Try bison-2.6.tar.gz from the GPP
tttt://bitshrine.org/gpp//bison-2.6.tar.gz:
2014-12-25 17:03:45 ERROR 404: Not Found.(不让我发url)
Can't get: bison-2.6.tar.gz at ./ltib line 803.
Died at ./ltib line 1393.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3
  main::host_checks:1448
   main:555

Started: Thu Dec 25 17:03:21 2014
Ended:   Thu Dec 25 17:03:45 2014
Elapsed: 2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bison

Build Failed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啊?

楼主:
我发现在\Linux 3.0.35\L3.0.35_4.1.0_130816_source\pkgs目录下有bison-2.6.tar.gz,怎么可以使用本地的文件啊?

网友A:
必须要bison么?取消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bison么?取消就ok了!!

重新编译了,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B:
你这里怎么下载的是u-boot-v2012.10版本的u-boot的呢,正常下载下来的是u-boot-v2009.08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新编译了,没有这个问题了

good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先是:   ./ltib -m -distclean命令,
然后: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先是:   ./ltib -m -distclean命令,
然后:   ./ltib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怎么下载的是u-boot-v2012.10版本的u-boot的呢,正常下载下来的是u-boot-v2009.08版本的。 ...

一开始我选的是2009,出问题了,选了2012,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建议你参考文档:https://bbs.21ic.com/icview-680340-1-1.html来编译。

对,我就是按那个步骤来的,已经编译好了,请问编译好后的文件呢?然后开发有什么资料吗?

楼主:
结不了贴啊

网友C(2015-10-08):
飞思卡尔 LTIB 安装过程
1、从官网下载 L2.6.35_1.1.0_130130_source.tar.gz
2、安装前确保以下文件安装好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gettext libgtk2.0-dev rpm bison m4 libfreetype6-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dbus-glib-1-dev liborbit2-dev intltool
sudo apt-get install ccache ncurses-dev zlib1g zlib1g-dev gcc g++ libtool
sudo apt-get install uuid-dev liblzo2-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cl dpkg
sudo apt-get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exlive texinfo
sudo apt-get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sudo apt-get install uboot-mkimage

sudo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  libncurses5-dev

sudo apt-get install scrollkeeper

sudo apt-get install gparted
sudo apt-get install nfs-common nfs-kernel-server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git-doc git-email git-gui gitk
sudo apt-get install meld atftpd

64位机下需要安装32位库
sudo apt-get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3、解压缩并安装
tar -zxvf L2.6.35_1.1.0_130130_source.tar.gz
./L2.6.35_1.1.0_130130_source/install

安装过程中输入ltib的安装地址

/home/usl/

安装完后会生成ltib文件夹

/home/usl/ltib/
需要打上ubuntu12.04的补丁patch-ltib-ubuntu12.04.sh
这个补丁在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455下载

4、安装ltib
./ltib

出错 gen_sslfunc.c:(.text+0x34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SLv2_client_metho
下载openssl并安装,我下载的是1.02d
Download openssl-1.0.2d.tar.gz from w-w-w.openssl.org/source/openssl-1.0.2d.tar.gz
解压缩到/usr/local/src

cd openssl-1.0.2d/
./config shared
make
sudo make install
In ltib installation directory do export LDFLAGS=-L/usr/local/ssl/lib; export CPPFLAGS=-I/usr/local/ssl/include
./ltib
到此出现配置界面

网友D:
这个问题挺麻烦的,没有遇到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