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sabresd中声卡芯片wm8962,在播放声音进行切换时POP声

楼主(2014-12-25):
imx6q sabresd中声卡芯片wm8962,在播放声音进行切换时有POP声,请问从软件上如何消除POP声。

网友A:
请问你板子上使用的是linux还是android的BSP呢?

楼主:
使用的是android的BSP. 这个貌似与“音源信号和功放的开关顺序”有关,但不知道在软件哪里修改?修改android中配置还是底层驱动的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的是android的BSP. 这个貌似与“音源信号和功放的开关顺序”有关,但不知道在软件哪里修改?修改androi ...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那个版本的BSP呢,我这边帮你看一下。

楼主:
imx6q-sdp freescale开发板
linux:3.0.35
andriod:4.3

网友A(2015-01-30):
引用 楼主:
imx6q-sdp freescale开发板
linux:3.0.35
andriod:4.3

楼主你好,很抱歉,这个帖子回复漏掉了,请问现在还有POP声音吗?请问你是如何切换的,如果还存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帮你测试确认一下。

网友B(2016-10-17):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android那个版本的BSP呢,我这边帮你看一下。

大神,帮忙看下。IMX6DL、WM8962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087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