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的bootload问题

楼主(2014-12-25):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要做Bootload,用IAR编译,想问一下各大侠,那个APP程序的地址偏移在IAR里面要怎么设置啊,或者说不用再IAR里面设置,直接在程序中跳转?另外,在网上看了下,在M3核里面有SCB->VTOR这个,我搜索了core_m0.h,里面是没有这个的,是RESERVED0的,那这怎么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呢。哎,现在这个地址的问题,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怎么搞,有哪个大神指点下吗?万分感激

网友A:
st官方有iap例程,看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把中断向量表重定位到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官方有iap例程,看一下就明白了。就是把中断向量表重定位到ram中

在官方库没找到IAP的例程啊。还有我现在主要搞不懂的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

网友B:
地址中断都是硬件偏移做好的,相关的IAP网上资料很多,你可以下载一下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址中断都是硬件偏移做好的,相关的IAP网上资料很多,你可以下载一下看看了。 ...

不会是做好了的。应该是要设置的,因为STM32都不知道我的bootload程序有多大,怎么会先设置好呢,我认为是要我们根据需要来设置编译器的,不过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