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比较器的选取

楼主(2014-12-25):
小弟小白一枚,特请教一下,关于电压比较器选取方面的经验,一般根据哪些指标去选择?比如,要比较10mV~200mV之间的两个电压信号,改如何去选择比较器呢

网友A:
通常, 关心的输入失调电压, 输出转换和延迟, 最大输出电流.
你根据自己的应用条件先评估一下这些参数方面的要求, 再去找合适的器件吧

网友B:
最小10mV的信号,是要比较的两个信号都是这个级别、仅判断孰大孰小大小还是要跟一个基准源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小10mV的信号,是要比较的两个信号都是这个级别、仅判断孰大孰小大小还是要跟一个基准源比较?
...

需要描述清楚,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小10mV的信号,是要比较的两个信号都是这个级别、仅判断孰大孰小大小还是要跟一个基准源比较?
...

非常感激您的回答。10mv~200mv是两个信号的范围,就是比较这两个电压信号的,没有其他的基准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 关心的输入失调电压, 输出转换和延迟, 最大输出电流.
你根据自己的应用条件先评估一下这些参数方面的 ...

哈哈。版主永远都是那么好的,非常感激您的回答。我在网上也看到说关于比较器的选取优先关注输入失调电压, 输出转换和延迟, 最大输出电流,但是这里的电压信号偏低,所以会担心一些比较器比较不了,或者容易产生震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激您的回答。10mv~200mv是两个信号的范围,就是比较这两个电压信号的,没有其他的基准源 ...

如果是这样,那就选择Vos在5mV以下的比较器或者运放,至于反应时间和群延时,这个就看你的系统要求了,需要快速反应的,就选用高速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那就选择Vos在5mV以下的比较器或者运放,至于反应时间和群延时,这个就看你的系统要求了,需 ...

嗯嗯,明白了,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D:
我也是最近才搞清楚这个问题,和你说说我的吧,或许你看了会有帮助,很巧我也是放大10-100mv的信号,Vos很重要,因为假如我输入信号是1mV,如果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是1mV,就是说我的输入信号要有1mV被放大器同相或反向端分走,这样反馈的电压就很小很小了,反馈就没有效果了。失调电流相似的道理。

网友E:
搭便车询问:工频信号,过零比较,用比较器容时在过零处容易产生抖动,用一般的运放反而要好一些,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选择比较器呢?

网友F:
做个标志,又学习了一点运放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最近才搞清楚这个问题,和你说说我的吧,或许你看了会有帮助,很巧我也是放大10-100mv的信号,Vos很 ...

我这里主要是做比较,不用放大的。不过这个新技能,i get it,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里主要是做比较,不用放大的。不过这个新技能,i get it,谢谢了

具体电路当然不一样,只是可以用来理解放大器参数,这个和具体所用电路没关系。如果输入端是小信号的话一般考虑选用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较小的如仪用放大器,如果输入端信号高频,则考虑Slew Rate比较大的。个人理解,有误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电路当然不一样,只是可以用来理解放大器参数,这个和具体所用电路没关系。如果输入端是小信号的话一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