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D类功放高次谐波过流保护分析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25):
D类功放的输出由于工作在开关方式, 高次谐波肯定比较严重, 本文讲述器过流保护分析和解决方法, 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A:
高频开关引起的高频噪声, 的确需要处理的。

网友B:
高频开关方面的内容的,的确实需要多注意处理的。

网友C:
通常 Class D 功放芯片都会设计有过流保护功能,在输出电流超过限流阀值后芯片自动关闭驱动信号停止输出。一般的过流保护是由于输出功率超过额定或者输出短路而引起。还有一种特殊的过流保护现象是由于高次谐波能量过大引起。

网友C:
可见当负载为纯电阻 4时, LC 滤波网络在截止频率处 Q 值较低,没有任何放大作用。而接入喇叭后,LC 滤波网络在截止频率处产生大于 20dB 的增益。这就是导致高次谐波过流保护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