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引来干扰?

楼主(2014-12-25):
用ATmega8片内的ADC,datasheet上说源的输出阻抗不能太大。应用中刚开始源的输出阻抗是1M,ADC的出来的值跳动很大,我尝试讲源阻抗减小到100K,ADC出来的值才不跳。今天我想到以前逛论坛,看到前辈书大的电阻要靠近运放的输入端,这样噪声才会小。而我应用中源的输出电阻正好离单片机的输入引脚很远。我就尝试把输出电阻(1M)放到靠近ADC和远离ADC引脚的位置对比,发现即使是1M电阻,只要靠近输入单片机引脚,ADC出来的值也不跳,远离了就跳动。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A:
“输出电阻”??你的信号源和它的输出阻抗是分开的?

那你的信号源自身的输出阻抗是多大?

你干嘛要搞个1M的电阻?

贴图吧。。

网友B:
这是空间的电磁感应所致。如果信号源高阻且远离ADC,因ADC的输入阻抗也较高,故而整个回路都是高阻的,稍有电磁感应耦合就会产生足够大的干扰信号造成ADC输出不稳。如果信号源为低阻,只是串个高值电阻在ADC的输入端近旁,因ADC的输入电阻本来就比较高,这样串入高阻无非就是进一步提高了ADC的输入阻抗而已,短短距离无法感应到明显的干扰信号,而长线侧是低阻的,信号源可以“吃掉”干扰(自己想想为什么),所以ADC输出稳定。
在控制系统中,高阻抗传感器是常常遇到的,所以你就会看到传感器后级处理电路都是就近布置的,甚至做成一个整体(比如变送器),输出则都是低阻甚至差分型、电流型的。

网友C:
运放输出和ADC输入之间,串联了1M电阻,只能说明LZ对阻抗概念一窍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运放输出和ADC输入之间,串联了1M电阻,只能说明LZ对阻抗概念一窍不通。

也不能这么讲吧,对于ADC来说,从ADC管脚往外看,这个1M的电阻和信号源内阻的和就是被测信号的输出电路的输出电阻。ADC也只能看到这个值,它是看不清有个电阻在那儿的。

网友D:
楼主可以好好理解下 chunyang 在3楼的解释。真正理解了,好多地方你会知道怎么处理,甚至系统级的细节问题。

网友E:
说明LZ对阻抗概念一窍不通!…哈哈!楼主很伤心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也不能这么讲吧,对于ADC来说,从ADC管脚往外看,这个1M的电阻和信号源内阻的和就是被测信号的输出电路的 ...

我的意思不是电阻的远近,而是为什么要串联1M这么大的电阻。
就好比大学学电路分析,电阻都是欧姆级别的,电流都是A级别的,实际电路,大部分是小电流的。
运放输出,串联个几百到几千欧姆,也就可以了。
当然,电阻的位置,对于干扰来说,是有很大讲究的。
LZ要明白,干扰源,也是有一定输出阻抗的,高阻下容易感应到更高的电压,高阻的导线越长,感应到的电压越高。

楼主:
我是做个100V量程的万用表,电压输入如图:
10V量程的时候,输出电阻相当于1M。当这3个电阻远离ADC时,10V量程的值跳动很大,当离得近的时候就不跳了。大概是这样。昨天晚上要加班,没时间。这个是我工作之余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空间的电磁感应所致。如果信号源高阻且远离ADC,因ADC的输入阻抗也较高,故而整个回路都是高阻的,稍有 ...

谢谢。信号源可以吃掉干扰是不是因为gx_huang在8楼说的因为干扰源也有输出阻抗,所以信号源低阻就感应不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空间的电磁感应所致。如果信号源高阻且远离ADC,因ADC的输入阻抗也较高,故而整个回路都是高阻的,稍有 ...

您说“信号源可以“吃掉”干扰(自己想想为什么)”是不是信号源本身可能是负反馈系统,有干扰自身也能控制住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空间的电磁感应所致。如果信号源高阻且远离ADC,因ADC的输入阻抗也较高,故而整个回路都是高阻的,稍有 ...

讲得好。受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做个100V量程的万用表,电压输入如图:
10V量程的时候,输出电阻相当于1M。当这3个电阻远离ADC时,10V ...

你这电路5V处不会给单片机一直钳位在5V?后面的电压能高起来超过5V,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信号源可以“吃掉”干扰(自己想想为什么)”是不是信号源本身可能是负反馈系统,有干扰自身也能控 ...

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信号源可以吃掉干扰是不是因为gx_huang在8楼说的因为干扰源也有输出阻抗,所以信号源低阻就感应不 ...

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电路5V处不会给单片机一直钳位在5V?后面的电压能高起来超过5V,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

可能是我的图给您误导了。输入大于1V,继电器切换900K和9M电阻的连接点。5V的输入,电阻一分压,输入到单片机的电压只有0.5V。单片机是ATmega8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不全面。

@chunyang 您好。是不是干扰也像电源一样,带负载能力是有限的。电源的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很多,电压就掉下来了。干扰也是一样,如果电阻小,那干扰也被拉低了,可不可以这么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yang 您好。是不是干扰也像电源一样,带负载能力是有限的。电源的电流超过了额定电流很多,电压就掉 ...

都说了,这样的看法很不全面。
提示:最重要的是交流回路模型。

楼主:
@chunyang 您好。干扰是通过电容耦合吗?这样是不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yang 您好。干扰是通过电容耦合吗?这样是不是对的?

不见得一定是容性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见得一定是容性耦合。

@chunyang 想不出来:'(。大神能不能讲讲。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yang 想不出来。大神能不能讲讲。

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前面提示了,想想信号源的交流模型。这是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和电路课程中都有的最基础的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前面提示了,想想信号源的交流模型。这是电子技术基础课程和电路课程中都有的最基 ...

@chunyang 不知道。难道是因为直流信号源对交流是短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yang 不知道。难道是因为直流信号源对交流是短路?

信号源无所谓什么交流直流,理想信号源对交流呈短路态,回想一下电路的交流回路模型中可否有电源的概念,信号源在这里也同样。现实中的信号源虽然不是理想信号源,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这么认为,即便不成立时也是一个由一个理想信号源串接一个电阻构成。用基尔霍夫定律就可以计算外干扰信号在回路中的影响,难度比课后作业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