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keil 这里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4-12-25):
RT~~最近在看别人的keil工程时发现这里有这么一个选项如图,想问问大家里面的内容是如何增加及修改的,看了默认的是显示target1~~`

网友A:
可以自己添加修改,我们项目为了方便管理,宁愿建两个工程文件,也不在这里改。

网友B:
功能差异不大的时候可以这样做,

楼主:
原来这样,明天回公司试试,,多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添加修改,我们项目为了方便管理,宁愿建两个工程文件,也不在这里改。

...

能说说这里是怎么使用的吗,我新建了个目标,但如何区分和原来的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