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51单片器用定时器输出PWM控制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2^0;
uint pwm_val;

void delayms(uint xms);           //Èí¼þÑÓʱº¯Êý
void timer_set(uint value);

void main()
{
   TMOD=0X01;              //¶¨Ê±Æ÷³õʼ»¯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wm_val=500;
      delayms(1000);

      pwm_val=1500;
      delayms(10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i=1;
   TR0=0;

   switch(i)
   {
      case 1:
         {
            pwm=1;
            timer_set(pwm_val);
         }break;
      case 2:
         {
            pwm=0;
            timer_set(20000-pwm_val);
            i=0;
         }break;
      default: break;
   }
   i++;
}

void timer_set(uint value)
{
   TH0=(65536-value)/256;
   TL0=(65536-value)%256;
   TR0=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楼主:
明明程序设置的是输出周期为20ms的PWM,然后高电平时间在0.5ms和1.5ms之间切换。结果用示波器看的却是输出周期为为22.5ms,高电平时间却是在2ms和3ms之间切换,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明程序设置的是输出周期为20ms的PWM,然后高电平时间在0.5ms和1.5ms之间切换。结果用示波器看的却是输出 ...

20MS的周期对应的定时器初值设定不对吧,初值变了周期就变了不再是20MS周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