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MK60FN1M0xxx15芯片使用float数的问题。

楼主(2014-12-25):
问题描述:
       最近在学习k60F系列的芯片,就使用freescale公司的KINETIS_120MHZ_SC的塔式开发工具的所带的例子。利用其批处理工具make_new_project.exe生成了一个最基本的文件。
#include "common.h"

/********************************************************************/
void main (void)
{
       char ch;
       float a=0.1,b=0.2;
       printf("\nHello World!!\n");

         while(1)
         {
                   ch= in_char();
                   out_char(ch);
         }
}

/********************************************************************/

为了测试浮点数性能,我加上了一个float数据的定义a和b。结果串口就一直输出
*** default_isr entered on vectror 3 ***
我的问题是:
1. k60F150MHZ能不能使用这个开发板的时钟初始化程序,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2. k60F怎么使用浮点数,才不会出现上面的错误。
3. 如何充分利用k60F的DSP单元,设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 default_isr entered on vectror 3 ***你可以通过【经验分享】CW10.x编译环境查找HardFault异常原因找一下到底是哪步操作引起的错误导致进入了此中断。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麻烦你也看看

楼主:
还有这个方法在IAR中也通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方法在IAR中也通用么?

这个方法其实参考的是Keil MDK官网找到的应用手册,在CodeWarrior和IAR里都通用的。
因为都是Cortex 内核。

楼主:
上面说是硬件错误。为什么定一个float就会出现这个错误。这个可是官方例子,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动。

楼主:
k60F150MHZ不带FPU么?现在情况是一打开硬件FPU,就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