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香主求助啊,stm32f429IIT6芯片的OTG_HS可以工作在FS模式下吗

楼主(2014-12-25):
香主求助啊,stm32f429IIT6芯片的OTG_HS可以工作在FS模式下吗?紧急啊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可以的,如果你没有外接高速PHY芯片就将其配置成全速模式:
这个是USB驱动文件里面的说明:
*  The USB OTG HS Core supports two PHY interfaces:
*   (i)  An ULPI interface for the external High Speed PHY: the USB HS Core will
*        operate in High speed mode
*   (ii) An on-chip Full Speed PHY: the USB HS Core will operate in Full speed mode
*
*  You can select the PHY to be used using one of these two defines:
*   (i)  USE_ULPI_PHY: if the USB OTG HS Core is to be used in High speed mode
*   (ii) USE_EMBEDDED_PHY: if the USB OTG HS Core is to be used in Full speed mode

我们的V5开发板用的是F407,其中高速接口就是工作在全速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你没有外接高速PHY芯片就将其配置成全速模式:
这个是USB驱动文件里面的说明:
*  The USB OTG ...

谢谢Eric2013,已经可以操作U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