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AR FOR STM8下载程序突然出现问题

楼主(2014-12-25):
如图 这两天连着两块stm8s的板子出现这种问题了  之前的几个月都是正常的  这两片stm8都是本来好好的 突然就下载不了程序了 就是图上这问题 是单片机烧了吗

网友A:
如果只是闲置一边,一段时间再上电,烧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考虑受潮或静电方面的问题

测量关键电压或测量整机电流大小可以粗略判断是否芯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