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搭的电压跟随器输入有电压??

楼主(2014-12-25):
LM324搭的一个电压跟随器,运放通单电源后,同相端悬浮其不接电阻时输出差不多就是电源电源,当把同相端和地接个电阻后发现,同相端和地直接有电压,这个电源和接的电阻阻值大小有关。阻值越小电压越小,接100K的时候差不多10mV,接9M欧姆的时候输入差不多1V了。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偏置电流没有听说过?

网友A:
LM324输入偏置电流大约0.1uA,正好符合你所说的情况。

网友B:
建议LZ仔细看LM324数据手册5遍。
我都看了几十遍了。

网友C:
内部三极管的偏置电流啊

网友D:
选用偏置电流pA级的运放,在测试看看

网友E:
运放块跟随器的+端接地,电压为0,输出端量到的电压等于Vos。
如果+端与地接电阻,输入级差分管的静态基极电流在电阻的压降造成电压,该电压利用得当,就消除Vos的影响,则输出失调为0。
LM324的+端接42.1K电阻到地,楼主可以试试是否输出为0,然后该电阻接地断开接输入信号,输出应该不偏离0轴。

网友F:
单电源供电····
楼主去看看LM324的手册吧,看看这个运放的输入端结构。就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G:
多谢鸟兄鼓励。

网友H:
LM324很便宜,但是要用好还是要下点功夫。这年头大家都被忽悠去搞嵌入式了,基本的模拟电路连个概念都没有了

网友I:
没有偏置电流,也会有失调电压,只有两个都没有,才是理想的运放。

网友J:
单电源运放多会遇到偏置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