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学画板子,照猫画虎,嘿嘿嘿,纯属娱乐

楼主(2014-12-25):
上图

网友A:
1,晶振X2何必一个top一个bottom;
2,用的7805之类的线性电源么?是不是需要散热片啊 ?
3,建议板子四角放安装孔,可以用螺栓支撑,方便使用。

网友B:
这是第一次,好吧,话说我还没用过3D

底层不用画顶层的器件

网友C:
画的不错,电源可以稍微加粗点,四角可以做个圆角,三极管的GND没必要从拉那么长的线,打个地孔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D:
有点浪费空间了。电容能表贴尽量用表贴吧。

网友E:
线可以再粗一些。包括电源线和数据线,特别是电源线。
另外,接地的十字连接也建议加粗

网友F:
楼主  你把你的这个图的 资料发给我呗  初学  想联系一下   能不能给我份原理图  再来一份板框图啊  不胜感激!cooooooko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