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14-12-25):
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由哪几部分构成?

网友A:
最小系统一般就是mcu能运行起来的最简单系统。
一般包括电源、晶振、复位电路和mcu,如果带内置晶振或者DCO,晶振也可以不用。

网友B:
就看你用什么样的51了,这几年搞过51,avr,stm31 lpc1788,最后还是回到了51,经济实惠啊,刚用了STC15W系列的单片机,复位和晶振都是内置的,只要接上电源就可以了,当然要记得接出串口下载。才1.5元*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一般就是mcu能运行起来的最简单系统。
一般包括电源、晶振、复位电路和mcu,如果带内置晶振或者DCO ...

我们学51的时候怎么外面还有一个555定时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学51的时候怎么外面还有一个555定时的啊?

不清楚啊。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C:
51的书没有介绍555定时吧,你是指用定时器计时还是用了RCT定时芯片?

网友D:
楼主学51的时候,在哪里看到了555了?不解,求真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学51的时候怎么外面还有一个555定时的啊?

只能说你记错了。555并非MCU的常用外设,甚至基本上是多余的,顶多可以作为看门狗,而且即便如此也不合适。

网友F:
进来学习了,电源,晶振,复位,下载口,

其中晶振和复位可能内置

记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能说你记错了。555并非MCU的常用外设,甚至基本上是多余的,顶多可以作为看门狗,而且即便如此也不合适 ...

有可能记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来学习了,电源,晶振,复位,下载口,

其中晶振和复位可能内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啊。上个电路图看看

大二做实验的时候焊接电路板有一块555.电路板最后就是实现几个小灯的不同顺序亮灭。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二做实验的时候焊接电路板有一块555.电路板最后就是实现几个小灯的不同顺序亮灭。 ...

我猜你这应该是数电实验!
当时我们也做过,脉冲信号+计数电路+解码电路,实现流水灯!

555是时基芯片,配合外部定时电容,放电电阻,生成脉冲信号。
单片机的时钟脉冲多有晶振提供,555是不可能用的。

楼主貌似专业课学的不咋地啊,这么基础的东西会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你这应该是数电实验!
当时我们也做过,脉冲信号+计数电路+解码电路,实现流水灯!

记错了:sleepy: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记错了

这个也能记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猜你这应该是数电实验!
当时我们也做过,脉冲信号+计数电路+解码电路,实现流水灯!

估计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