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是否可以瞬间加反压停止转动

楼主(2014-12-25):
现在一个应用,在X射线球管中,钨靶是被安装在一个轴承上的,轴承被一个交流电机带着转动。在X射线曝光过程中交流电机会带动轴承转动,转速3000转,因为惯性在曝光完成后如果没有对电机采取制动措施就是加反压轴承会惯性再转动一些分钟。现在如果在电机转动时让电机立刻停止,加瞬间的反压,那么对电机线圈等是否有损害呢?

网友A:
不可这么做。
首先,交流电机可不是靠电压极性来决定转向的,直流才存在极性。其次,即使是那些可以改变转向的交流电机,不管是通过接线线序或通过外装置的办法来控制转向,都不可用转向反冲的办法来制动,就是直流电机都行,瞬态电流太大了。
正确的做法是切掉电机的供电,同时启动一个制动器,比如电磁制动器之类,有的电机还可以用短路绕组(一般是串电阻短路,有的可以直接导线短路)来实现快速减速,但要尽快制动,必须使用制动器。制动器是工业标准设备,也不贵,很容易采购。

网友B:
先看下你用的什么交流电机,平时是怎么让它反转的,看看有无办法让它瞬间反转.
这样做,对结构,线包当然是不利的,只好偶尔为之,若很频繁,还是加电磁制动或电磁离合为上.有条件用能耗制动,哈哈,啃书吧

网友C:
工厂工人都是加反转当刹车的。

楼主:
我看都是2相交流电机,有个启动绕组,一个运行绕组,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间有个电容,启动后启动绕组上不加电了,运行绕组上加电。如果想制动,就停止运行绕组的加电,在启动绕组上加个电就制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可这么做。
首先,交流电机可不是靠电压极性来决定转向的,直流才存在极性。其次,即使是那些可以改变转 ...

如果运行过程中用电磁制动器,并且需要频繁停止,制动器也很容易坏吧,需要采购有一定指标的电磁制动器吧?

网友E:
刹车!…
  在绕组中瞬间建立直流电压、同时运行的电压断开!
  注意的是:直流电压大小决定刹车快慢!会发热、当然对电机寿命有影响!

网友F:
如果惯量不大,建议用变频器驱动,利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也可以修改变频器运行参数给电机加直流分量来制动,如果惯量大,可以考虑外加专门的涡流制动器或者机械抱闸刹车装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工厂工人都是加反转当刹车的。

俗称“打反车”。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如同钳工戴手套工作一样。
“打反车”是相当危险的,很容易由于机械负载的转动惯量损坏齿轮等,也容易烧蚀交流接触器的触点。打齿轮的事情,我见过两次。
比较好的方法是在交流异步电机绕组中通入一定时间的直流电流来实现减速。

交流电机可在断开供电后,给一相加直流励磁,让转子处于短路发电状态进行“阻尼”制动

网友C:
是啊,坏的就是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俗称“打反车”。这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如同钳工戴手套工作一样。
“打反车”是相当危险的,很容易由于机 ...

7几年在前进农场锁厂机修间俺经常在C620车床上这么玩快速制动.(蜀中无大将,俺就是大王)哈哈

网友H:
最好是通过直流制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刹车!…
  在绕组中瞬间建立直流电压、同时运行的电压断开!
  注意的是:直流电压大小决定刹车快慢!会发 ...

这个不错,利用鼠笼转子和电磁铁的涡流制动,

网友J:
交流伺服电机可不可以用?有伺服驱动做位置反馈,肯定比你自己做的好。

网友K:
最常见的交流异步电机允许反接制动,处理好电路、器件等等,只管放心使用。比较典型的是苏式老铣床X62、X63。10kW主电机,主轴开到1000多转飞刀铣铝盖板,按下急停,几乎瞬间停下。它的反接继电器比(正常运行的)启动继电器大一个规格,就是保证反接时大制动电流不会溶粘触点。加上速度继电器确保转速为零时断开反接,不管人手是否及时松开按钮都不会倒转。其他方法对延长机器寿命有好处,但是制动时间就相对长些。

网友L:
停车时间都以分钟计算,那根本就不是事了

网友M:
打反车有时是必须滴!

比如,我车丝牙,不打反车就只能撞刀了~~~  ;P.

网友M:
常见的刹车制动方法有 4种,见 3楼老T叔推荐,谈不上哪种最优秀,各有千秋,适用才是最好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运行过程中用电磁制动器,并且需要频繁停止,制动器也很容易坏吧,需要采购有一定指标的电磁制动器吧 ...

电磁制动器是有损耗部件的,正如刹车块需要根据工作时间定时替换。

网友A:
20年前,技改过一套高精度的剪板机,给汽车产线用的,要求在米级落料时实现3mm以内精度。方案是大功率直流电机驱动,有程序设定的速度曲线,末段低速。到位脱开离合器,短路电机绕组(回路串有电阻),同时启动电磁制动器抱死进料轧辊主轴,控制系统还会根据主轴制动偏移做出自动工艺补偿,实际实现精度1mm。

网友N:
楼主的是单相电机,比较小,可以直接反转,关键是掌握好反转的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技改过一套高精度的剪板机,给汽车产线用的,要求在米级落料时实现3mm以内精度。方案是大功率直流 ...

您这个1mm是怎么个定义?上电后要相对参考点进行“寻零”?是不是要经常走到参考点进行校准?闭环控制位置传感器在电机端还是负载端?

网友L:
制动离合器,工业上很成熟的东西,去看看高速冲床就明白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1mm是怎么个定义?上电后要相对参考点进行“寻零”?是不是要经常走到参考点进行校准?闭环控制位 ...

春阳大叔说的是停剪里的定长送料,控制送料辊加减速转过一定角度,不要零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这个1mm是怎么个定义?上电后要相对参考点进行“寻零”?是不是要经常走到参考点进行校准?闭环控制位 ...

不需要专门“寻零”,新料上机需要人为控制落一刀好取得规则的边,然后就都是自动的。这一刀落下时,算零位,以后的零位都是相对值。但是,鉴于制动器会磨损,导致制动距离偏差影响精度,这个需要定时校准。一般在一定刀数后进行校正,校正量大于一个门限就要求更换制动器里的摩擦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如果惯量不大,建议用变频器驱动,利用变频器的制动功能,也可以修改变频器运行参数给电机加直流分量来制动 ...

这个可行我也建议你用变频器来制动

楼主:
这照片就是测试出来的波形

网友P(2016-09-23):
以前在《无线电》上看到过一篇**,就是叫交流电机的直流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