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怎样让KE02芯片省电

楼主(2014-12-26):
芯片运行现场有强干扰设备。所以不能用低功耗的KL系列芯片。
请教怎样让KE02芯片省电。即能不能通过关断芯片中不用的外设来节省电量?
谢谢!

楼主:
比如,只使用了芯片中的SPI外设,其余的都不用时,能不能关闭这些外设的电源?

楼主:
另外,请教
1)从等待模式切换到运行模式,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2)从停止模式切换到运行模式,经过多长时间后可以运行SPI通讯。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只使用了芯片中的SPI外设,其余的都不用时,能不能关闭这些外设的电源? ...

楼主你好
不清楚你芯片具体型号,暂且按MKE02Z64M20SF0RM参考手册来说。
请看参考手册“12.2.4 System Clock Gating Control Register (SIM_SCGC)”寄存器描述,没有用到的模块时钟门默认关闭就是为了省电。

楼主:
谢谢回复!
System Clock Gating Control Register... 没有用到的模块时钟门默认关闭就是为了省电。

明白,通过禁止时钟来节省这部分的电量。

另外,请教
1)从等待模式切换到运行模式,需要花费多长时间。
2)从停止模式切换到运行模式,经过多长时间后可以运行SPI通讯。

楼主:
还有请教“等待模式”下耗电量是多少?

楼主:
"不清楚你芯片具体型号,暂且按MKE02Z64M20SF0RM"
芯片型号是 MKE02Z16VLC4

网友B:
应该一般芯片都可以通过关掉不用的外设来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等待模式”下耗电量是多少?

最新版本的MKE02P64M40SF0数据手册里有一些不同模式下的功耗参数
“Table 5. Supply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网友C:
楼主,有没有K02的祼跑程序?

麻烦给小弟发一份太感激不尽!邮箱:linguohui@cuanbo.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K02的祼跑程序?

麻烦给小弟发一份太感激不尽!邮箱:

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帖交流。
不知道你用的KE02多少M的,直接发个帖子吧,我会帮你解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问题,可以直接发帖交流。
不知道你用的KE02多少M的,直接发个帖子吧,我会帮你解答的。 ...

你好,我用的是你们家送的FRDM-K22F的开发板型号是MK22FN512VLH12,用PE工具生成的代码跑不起来。如果你有KEIL的祼跑源码整个工程序一起打包给我发过来吧,项目比较急,非常谢谢!linguohui@cuanbo.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是你们家送的FRDM-K22F的开发板型号是MK22FN512VLH12,用PE工具生成的代码跑不起来。如果你 ...

你新建一个问题帖子吧。
说明具体问题以及芯片,我会帮你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的是你们家送的FRDM-K22F的开发板型号是MK22FN512VLH12,用PE工具生成的代码跑不起来。如果你 ...

看到你的帖子了,不用新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