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源电磁兼容求助

楼主(2014-12-26):
现在设计一款控制器,系统电压5V,输入电压24V。系统工作电流<10mA。
这款控制器需要过电磁兼容试验。
输入端构造如下:电源输入→二极管→TVS管→电容→LDO→电容。这样不知道能否通过EMC试验。

现在在纠结TVS管后端需不需要添加一个EMC滤波器。一个EMC滤波器汽车级的要10元左右。成本太高。

楼主:
@skm2008
@skm2008

网友A:
你用LDO还担心个啥, 又不是DC-DC

网友B:
LDO的话,貌似输入太高,发热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LDO还担心个啥, 又不是DC-DC

用LDO前端的TVS管选型也很重要的。我的输入是24V,转成5V。
24V是宽范围波动,在9~3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的话,貌似输入太高,发热很大吧

电流很小,无需担心发热问题。

网友C:
建议:电源后连TVS管后面再放入其他元件。这个系统中如果功率真的这么小,其实产生EMI问题概率不大吧?
个人感觉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电源后连TVS管后面再放入其他元件。这个系统中如果功率真的这么小,其实产生EMI问题概率不大吧?
个 ...

恩现在就是这么干的,等产品出来,去做一下EMC试验。

网友D:
可以在前面加个LC滤波(如果超的话)。

网友E(2016-05-15):
用LDO 应该不会有什么EMC问题吧,应该要担心下效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LDO 应该不会有什么EMC问题吧,应该要担心下效率的问题

效率是一方面。EMC问题还是有的。当效率不是主要问题,其他就得综合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