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C++单例模式

楼主(2014-12-26):
        单例模式是应用最多的一种设计模式,它要求每个类有且只能有一个实例对象,所以用C++设计一个单例模式的方法如下:

        1 构造函数声明为私有;   这样就保证了不能随意构造一个对象

        2 将拷贝构造函数与等号运算符声明为私有,并不提供他们的实现; 即禁止对象被拷贝。

        3 在类中声明一个静态的全局访问接口;

        4 声明一个静态的私有实例化指针;

[cpp] view plaincopy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class Singleton
    {
    public:
        //全局访问接口
        static Singleton *GetInstance()
        {
            if( instance_ == NULL )
            {
                instance_ = new Singleton;
            }
            return instance_;
        }

        ~Singleton()
        {
            cout << "~Singleton"<< endl;
        }

    private:
        Singleton(const Singleton& other);
        Singleton & operator=(const Singleton & other);
        Singleton()
        {
              cout << "Singleton"<<endl;
        }

        static Singleton *instance_; //引用性声明
    };

    Singleton * Singleton::instance_; //定义性声明

    int main(void)
    {
        Singleton *s1 = Singleton::GetInstance();
        Singleton *s2 = Singleton::GetInstance();  //s2的地址等于s1,即指向同一对象

        //Singleton s3(*s1); //既然是单例模式,是不允许被拷贝的。编译会出错

        return 0;
    }

        上面就是单例类模式的C++实现,但是上述代码还有一个缺陷:单例类中申请的一些资源没有被释放,如instance_指向的空间没有被回收。一共有两种解决方式:

楼主:
        第一种解决方式:

[cpp] view plaincopy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class Singleton
    {
        ...
        //提供一个回收接口,在应用中显示调用回收资源
        static void Free()
        {
            delete instance_;
        }

        ....
    };

    int main()
    {
        ...
        Singleton::Free(); //要显示调用进行资源回收
    }

        这种方式虽然能实现功能,但是不太方便,每次都要手动回收资源,这是它的缺点。

楼主:
      第二种解决方式:

[cpp] view plaincopy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class Singleton
    {
        ...
    public:
        class Garbo //资源回收机制
        {
        public:
            ~Garbo()
            {
                if( Singleton::instance_ != NULL )
                {
                    delete instance_;
                }
            }
        };

        ...
    private:
        ...
        static Garbo garbo_;  //引用性声明
    };

    Singleton::Garbo Singleton::garbo_;//定义性声明

        这种方式提供的处理方式显然要比第一种方式来的要便捷,因为它依靠内部提供的Garbo嵌套类来提供服务,当Singleton类生命周期结束时,Garbo的类对象garbo_也要销毁,它将调用析构函数,而在析构函数中又自动地释放了Singleton单例类申请的一些资源,这种实现就比较智能化。不需要手动释放资源。这是它的优势。

楼主:
        下面提供另一种实现C++单例类模式的方法:

[cpp] view plaincopy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class Singleton
    {
     public:
        static Singleton& GetInstance()
        {
            static Singleton instance_;                   return instance_;
        }

        ~Singleton()
        {
            cout << "~Singleton"<<endl;
        }
    private:

        Singleton()
        {
            cout << "Singleton "<<endl;
        }
        Singleton(const Singleton &other);
        Singleton & operator=(const Singleton &other);
    };

        这种实现方式利用了static修改函数内部的变量,当第一次调用GetInstance函数时,系统将构造一个Singleton对象,在后续再次调用这个函数时,系统不再执行这个语句,也就不会再构造Singleton类对象了,而直接返回instance_本身。另外,当Singleton类对象生命周期结束时,对象会自动调用析构函数销毁,这里也就不存在申请资源之类的了,需要注意的是GetInstance()函数返回的是引用,这样就不会调用拷贝构造函数了,使用时也应该声明Singleton的引用,如下:

[cpp] view plaincopy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int main()
    {
        Singleton &s1 = Singleton::GetInstance();
        Singleton &s2 = Singleton::GetInstance(); //s1与s2是同一对象的引用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