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9的pcb中,如何对选中的丝印修改大小

楼主(2014-12-26):
如题,在AD9中,如何对选中的元件丝印进行修改字体大小,不是全部,只对选中部份修改.谢谢!

网友A:
这个很难把握了,用坐标来定位,范围不好控制

网友B(2023-03-13):
这个很好操作,你选中要改的丝印,按F11,跳出来PCB inspector面板,在里面改text height和textwidth值就好了

网友B:
是要选中所有要改的丝印,别选择元器件,然后按F11

网友C:
批量更改丝印文字大小吗?

网友C:
按快捷键“L”,按所有图层关闭按钮,即关闭所有层,再单独勾选只打开丝印层及相对应的阻焊层,即可对丝印进行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