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带LCD驱动的64脚芯片

楼主(2014-12-26):
求各位大神 推荐下带LCD驱动的64脚芯片  有谁知道吗  最好有用过  抗EFT好一点  谢谢

网友A:
STM8L162R8

网友B:
msp430也有一些可以直接驱动l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L162R8

哈哈 之前就用的是STM8L052R8的  想找个电压5V

网友A:
ATMEL的MEGA169-TQFP64

另外HT1621只要1.3元/个
为什么不选择外挂HT162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MEL的MEGA169-TQFP64

另外HT1621只要1.3元/个

这个内存太小了  我需要的是64脚  一般内存大于32K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内存太小了  我需要的是64脚  一般内存大于32K

这款是点阵的把   我需要段式:D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内存太小了  我需要的是64脚  一般内存大于32K

ATmega329 32K
ATmega649 64K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ga329 32K
ATmega649 64K

谢谢支持,目前打算HT1621外挂和STM8L系列两个方案

网友D(2015-04-22):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目前打算HT1621外挂和STM8L系列两个方案

请问你现在项目做完了吗?用的是什么方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