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样取下贴片元件

楼主(2014-12-26):
我用热风枪,不会将元件损坏吧?
热风枪的中间正好对着贴片元件的中间。元件受热应该最大,而不是管脚。
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热风枪不要停在那猛吹,在焊盘之间不停的的来回移动,焊盘上方可以适当停一下;

网友B:
没用过热风枪,直接烙铁头

网友C:
几个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不要停在那猛吹,在焊盘之间不停的的来回移动,焊盘上方可以适当停一下; ...

热风枪的头那么大,也看不准是放到了焊盘上方,和芯片上方。
整个头就把芯片连焊盘都罩起来了。
谢谢。

网友D:
这个基本没有什么好办法。
如果重新利用,好坏只能碰运气了。
不过,多数还是能用的,最好别用产品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风枪的头那么大,也看不准是放到了焊盘上方,和芯片上方。
整个头就把芯片连焊盘都罩起来了。
谢谢。 ...

换小口的热风枪吧,或者用两根铜丝把引脚连一块,上锡后用两把烙铁同时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小口的热风枪吧,或者用两根铜丝把引脚连一块,上锡后用两把烙铁同时加热 ...

谢谢,我看我的热风枪好像不能换头。
不能再买吧抢吧。

网友E:
对准管脚绕圈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