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变量地址和指针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4-12-26):
有请高人指教:
1. 定义了一个变量,发现编译后地址被分配到了0x00. (idata unsigned char TestData[3];)
2. 用指针指向这个变量,即希望用指针来访问这个地址的内容。(unsigned char *Pbuf == NULL; Pbuf = &TestData;)
3. 在程序中经常会有判断指针是否为NULL的条件。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二步定义的指针永远等于NULL,因为它指向的变量地址就是0x00. (if(Pbuf != NULL) { ; })
请问有高人碰到这个问题吗?有何高见?

楼主:
我希望定义一个变量,让其地址强行在0x00区域,同时这个变量不实际被使用,这样就避免了if(Pbuf !== NULL)可能永远不成立的问题。
但是,我尝试定义unsigned char ZeroData @0x00后,发现ZeroData的地址确实是0x00,但是原来的TestData依然在地址0x00中,并没有如期望的后移。
请问这个问题哪位高人有和高见?(我用的是Cosmic的编译环境。)

网友A:
呵呵,想了半天,还是不知道。。

网友B:
你把testdata数组的idata去掉,看是否还会在同一地址,另外,这两个变量必须要全局变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把testdata数组的idata去掉,看是否还会在同一地址,另外,这两个变量必须要全局变量。 ...

这个或许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或许可行。。

感觉确实是这样!!

网友E:
把testdata数组的idata去掉,看是否还会在同一地址

楼主:
去掉idata肯定是可行的。
但是,针对这种指针判断的应用是不是存在着一种风险呢?(编译环境不一样变量分配的地址也不一样。)
不知道大家以前是否有考虑过?还是说,只要是指针指向的变量统一一刀切不定义成idat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