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SPI口数据独立工作不稳定,插下载线稳定,需要上拉电阻码?

楼主(2014-12-26):
ATMEGA168.利用SPI口做从机中断读取RF芯片的输出数据.isp下载线插在上面(usb接电脑,无任何软件操作)时,一切正常,拔去ISP下载线后就数据乱...为何???

网友A:
上图
电路设计有没问题?

楼主:
图没啥特别,就是直接和RF芯片的SPI直接连了.

网友B:
dout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关键在于din口,你连接的rf芯片如果是oc输出的,那问题就来了